[另类] 空心杯电机改无刷成功,发贴庆祝

楼主(2021-12-28):
先上图

缺点:因发热太大,只适合用在水下推进上。空转超0.5A电流热熔胶就化啦,不敢再转了。
昨天测试了下,用打印的桨,全功率3.6A左右电流。推力用来做小船或者静改动应该没问题。
做飞机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别的电机吧。
要改的话只有3极换向片的才能改,5极的改了能转,但是带不了负载。

网友A:
这种电机有什么优越性?

网友B:
5极电机改不好无刷的原因是你的磁铁不合适

无刷电机的磁极比线圈多,有刷电机的磁极比线圈少,改无刷需要改磁极才能运转好的

网友C:
线圈转改成磁铁转?

网友D:
主要是没看出来怎么改的

网友E:
无刷电机,转子基本都是磁性元件!线圈当转子还真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有什么优越性?

主要是为了水下用,功率比原来的有刷的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极电机改不好无刷的原因是你的磁铁不合适

无刷电机的磁极比线圈多,有刷电机的磁极比线圈少,改无刷需要 ...

不是的,无刷必需要3N2P,等于最少要3极线圈或者3的倍数的,偶数极的磁铁。而5极的没办法变成3N。哪怕是6极换向的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转改成磁铁转?

是的,把外壳切掉,留头上一点,打印个转接头在上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看出来怎么改的

直接换向器上焊三根线,外壳切掉,就行了。
所有的三极换向器2极磁铁(或者倍数的),都可以改无刷,只是看怎么固定线圈不让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转子基本都是磁性元件!线圈当转子还真没看过!

线圈不转的,也是磁心转(等于是原来的外壳转)。用空心杯改是因为先天优势,固定轴芯长,不会偏移。缺点是功率太小了。。。。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