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科麦斯激光测距仪(KOMAX E50)

楼主(2021-12-28):
之前活动买了他家的测距仪,用了一段时间出问题,寄回去售后说停产了,让加点钱换了一个,因为加钱的原因,没有选很贵的,到手看了一下,屏幕不如原来的,原来的是彩色液晶屏,现在这个是固定显示的,像电子表那种,这款是50m的距离,带电子水平功能,看到底部有个usb预留口,想拆开看一下是否可以自己改造出来

底部预留的usb口

主板背面,感觉这块板子主要是显示驱动和按钮

这块板子是核心吧,处理器nation N32G030,整个机器内部很简单,但是不敢继续拆,怕影响精度。看了一下板子也没有看到usb的接口,技术有限,看看就装起来了。

网友A:
USB是留给内置电池可充电版用的,用的同一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是留给内置电池可充电版用的,用的同一个模具。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它可以送过usb导出数据

网友B:
激光测距的原理是计算光往返的时间么?单片机有那么快吗?

网友:
4.“90日”规定和“30日”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因生产者未供应零配件,自送修之日起超过90日未修好的,修理者应当在修理状况中注明,销售者凭此据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产品。因修理者自身原因使修理超过30日的,由其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产品,费用由修理者承担。
5. 30日”和“5年”的规定:修理者应保证修理后的产品能够正常使用30日以上,生产者应保证在产品停产后5年内继续供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的原理是计算光往返的时间么?单片机有那么快吗?

可以查询一下原理,印象中是相干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