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AIFEN858热风枪,蒙的一批

楼主(2021-12-28):
在论坛里买的二手,一直正常使用,最近就感觉温度上不来,拆下来测量手柄到主机的线都通,没有断的情况,
现在把发热芯单独拆下来,通电能看见发红发热,套上外面的铁筒,也能发红发热,搞不明白的是往手柄上一安装就不红也不热了
搞了一晚上加一上午,彻底蒙,磁控开关不是控制的这个吧,短路磁控开关不行,手柄放到支架上,能自动停,证明磁控开关没问题
再百度别人的拆机贴说有个滚珠传感器,但我这个就是个普通起固定作用的塑料柱
总感觉没太大毛病,就是找不出问题所在,有懂的大神还请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P的个滚珠传感器,那就是固定不锈钢风筒的定位小丁丁而已。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不解答,等其它人员补,为啥,因为好多都是操作有误

网友A:
黄颜色这个还有点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颜色这个还有点可能性。

你好,这张图片是在网上找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应该就是磁控开关吧

网友B:
发热丝部分插入钢桶太深了
顶部温度探头与金属外壳接触到了
造成温度探头与接地串联
温度传感不对  自然就不会加热了

手柄组件上螺丝前 把发热丝组件 往后拔5mm以上 再固定下 在上螺丝 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丝部分插入钢桶太深了
顶部温度探头与金属外壳接触到了
造成温度探头与接地串联

谢谢大哥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加热丝头上的部分,装上远离钢桶头上部分还是不行,把钢桶连接到主板的黄色纸断开也还是不行,只要装上手柄就不热不红,现在调温能看到面加热指示灯闪,但出风温度很低。和原来没拆之前一样的故障,温度低。现在确定的是加热丝没坏,应该就是哪个控制电路的毛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不解答,等其它人员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