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前两天的2.4g无线mini键鼠改干电池和锂电池双供电,并改进一些细节

楼主(2021-12-28):
之前的拆解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281-1-1.html

原配要么干电池供电,要么锂电池,不能共存,为了拓展适用性改成双供电,并改善一下触摸板手感。

废旧诺基亚手机拆了个电池座

焊好

另一面

割断两处焊盘将干电池正极独立出来

将锂电输入和干电池输入分离

飞线将锂电池正极供电接原来开关输入,再将干电池输入和锂电输入割断独立(原来并联关系)

由于原设计电路不能实现双供电(只能取其一),要实现双供电必须添加一个一样的开关。

外框叠焊好,引脚悬空。

焊好后

将干电池触片和干电池开关输入飞线接好,开关输出和干电池升压输入飞线接好。
这样就实现两路供电输入分离,两个开关同步独立控制。

焊好锂电降压ldo

资料

由于增加一个开关,因此开关帽需要将开槽延长一些,以容纳第二个开关。

试一下可以了

补焊充电ic 及其周边,详细看标注。
低电检测需要将原来的100k摘除,更换为500k,3.3v附近会提示低电。
原干电池低电检测取消(干电池低电时蓝色指示灯明显变暗,可由此估算电量)

充电ic资料

充电电流设定

补齐充电指示led和限流

原触摸板贴纸磨砂面,手感粗糙膈手

因此揭下打磨成光面

手感改善很多

装配好

干电池供电测试

工作良好

找了一个旧电池测试锂电供电

工作良好,由于背光原因干电池续航很短,锂电供电续航大幅提升。

充电指示,红灯亮(关机充电)

开机充电

网友A:
哦原来买这个键盘就是拿来折腾的大婶做活都是细致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买这个键盘就是拿来折腾的大婶做活都是细致活

小改一下,拓展适用性~

网友B:
这么一改实用性强多了。

网友C:
我直接上的电池,再加个4054或者4055(被我拆下来断了新买的还没到)

网友D:
山鸡变凤凰啊这属于是

网友E:
有个同款,买的就好锂电版的,用的BL-5c的电池,震动大电池就会松,再后盖里贴里泡棉就好了!

外壳材料一般,但是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上的电池,再加个4054或者4055(被我拆下来断了新买的还没到)

直接接锂电不拆除原升压电路会导致升压ic过压,主控也会有挂的可能,还是装个ldo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改实用性强多了。

谢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接锂电不拆除原升压电路会导致升压ic过压,主控也会有挂的可能,还是装个ldo为好~ ...

不会,用好几年了,才充几次电,不用关机,非常省电,你加东西那耗电就多了

网友F:
按键有点多,感觉比较容易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好几年了,才充几次电,不用关机,非常省电,你加东西那耗电就多了 ...

不加耗电才会上升也不安全,毕竟主控和升压都不支持4.2v最高输入,我改造后休眠电流和没改时几乎没区别,一颗ldo静态电流才5ua怎么会耗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鸡变凤凰啊这属于是

嘿嘿谈不上,增加了适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同款,买的就好锂电版的,用的BL-5c的电池,震动大电池就会松,再后盖里贴里泡棉就好了!

外壳材料一 ...

其实6毫米厚的电池也能放的下,还能增加一点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有点多,感觉比较容易误触

锅仔片按键很难误触,是优点也是缺点~

网友G:
LZ是大神啊,让我等好是敬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大神啊,让我等好是敬仰啊!

谢谢支持~

网友:
问问楼主,1.5V干电池的鼠标能直接换成锂电池吗?

网友:
我也准备在鼠标上加开关了       物理断电

唤醒功能  有时候成了烦恼

网友:
其实锂电版纯粹够用,不用改双电,不过支持LZ折腾的乐趣!反正YQ期间闲的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