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立手电钻镍镉电池拆解(HITACHI AKKU BCC715)

楼主(2021-12-28):
有一个日立充电钻,使用镍镉充电电池,7.2V的,现在电池差劲没有多少容量了,想拆开更换电芯搞成锂电池的,但是这个电池拆不开,上面只有两个螺钉,拆掉了也开不开,麻烦各位大佬帮指点一下,谢谢

已经拆开了,在楼下7楼位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548802感谢各位指导 的老大们,谢谢。

网友:
第3张图,四周有缝的啊

网友A:
拿个片片 四周撬一下盖子就来了啊

网友:
热风吹吹,很容易,硬撬也行

网友:
两角撬一下就出来了。

螺丝往收尖的角有两个卡子,用撬棒插进去就可以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片片 四周撬一下盖子就来了啊

不用四周,只有三个卡,一般撬收尖转角哪里,左右打开以后一撅就分了。

网友:
旁边缝隙翘

楼主:
已经拆解开了,在三处有卡扣,使用了扬州三把刀配合才拆开的
这个尺寸高两个动力电池尺寸应该没问题

网友B:
2个18650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18650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保护板

是不是改造成本太高啊,如果是的话那我就不改了

网友:
左右一边一个,

大横边也有一个,一般这个不用撬,左右的打开以后,一撅横边就分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解开了,在三处有卡扣,使用了扬州三把刀配合才拆开的
这个尺寸高两个动力电池尺寸应该没问题 ...

可以改,我拆到过改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改造成本太高啊,如果是的话那我就不改了

主要是与接触接口的问题,哪里需要特殊做。

这种1.5Ah的,用18650的话,太小了。  四节进不去,两节空间浪费。

用21700动力型的,热缩一下能直接探头到顶部,不够部分用EVA泡沫块补下高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与接触接口的问题,哪里需要特殊做。

这种1.5Ah的,用18650的话,太小了。  四节进不去,两节空间 ...

是,刚查了查有21700的锂电池,尺寸比18650要好的多,使用两个21700还有空间加一个保护板,感觉也不错,只是保护板上没看到有灯,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充满电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刚查了查有21700的锂电池,尺寸比18650要好的多,使用两个21700还有空间加一个保护板,感觉也不错, ...

充电方面,都是用转灯充电器的,靠充电器的指示灯来判定充满与否。

网友:
如果拿给坛子里业余玩家,估计壳子已经废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D:
一圈很容易撬开,我也有一套一样的电钻,电池废了,我拆开看了,结构刚好能放俩节21700进去,就是充电器得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圈很容易撬开,我也有一套一样的电钻,电池废了,我拆开看了,结构刚好能放俩节21700进去,就是充电器得 ...

充电器可以外接,改造的都是用5.5的DC圆口做输入的。

主要是保护板不好办。    接线吧上面的结合片需要顶着,顶着吧保护板没地方了。

只是拆过的可能看到但是不以为然,就是上面的接触片以及支架,那个厚度在16mm,而保护板也要按照尺寸裁成椭圆的,在不接触支架不接触电池顶部的状态下,DC口就没地方了。加了DC口,支架就不能是全的,必须挖掉一块腾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可以外接,改造的都是用5.5的DC圆口做输入的。

主要是保护板不好办。    接线吧上面的结合片需要顶 ...

可以用原充电器改,刚好是3触电,2节21700刚好,一节安排一个充电小板,原充电器就拆空,弄俩手机充电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