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70 EVO 1TB SSD用了7个月,620G的文件中有7个文件损坏

楼主(2021-12-28):
我笔记本用的是三星870 EVO 1T,2021年5月24开始使用,存放了大概620G文件(文档、照片、视频、软件ISO等)。

昨天把全部文件拷贝到移动硬盘备份,碰到7个文件无法读取,显示“由于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

这7个文件是分散在各个分区,大小在 150M 到 4G ,从5月24号到8月11号之间存入SSD,后面没有再访问过这些文件。

请问各位高手:

(1)我这个SSD坏了吗?是不是要换一个SSD?

(2)如果不换SSD,每个月,把SSD的全部数据和移动硬盘中的数据对比一遍,相当于把SSD中的所有数据刷新一遍,是不是安全一些?

网友:
可以把盘写满,过段时间再拿出来校验,让主控自己把不稳定的块抓出来

网友:
你确定用的不是山星的硬盘? 硬盘拍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有断电放置过,通电开机一天或一星期让主控尝试自行修复。
如果已经是天天通电使用,那这些文件就是坏了

网友:
买的二手盘?

三星的盘不至于文件丢失吧。

网友:
三星冷数据管理还行啊 建议多试试 有问题去保修

网友:
所以我从来不买大容量SSD,256到顶,也只是装系统和游戏,绝对不存资料!

楼主:
SSD是在JD买的,是JD自营的产品。

笔记本电脑几乎天天在用的。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重新读取一遍不等于重新重新擦除

漏电了就是漏了,读取不会改变什么,有些时候可以通过纠错算法得到正确的数据

固件的算法,重新搬运数据,才算真正意义的数据再次重建,但这个需要消耗一次擦写

反正不管你读取多少次数据都不会改变,除非主控的固件算法主动来搬运。所以单纯上电对数据的可靠性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都是TLC的颗粒了吧,坏了也是正常。平均无故障200W小时也有早挂的。

网友:
870QVO吧单颗粒1TB。。。

楼主:
我联系了三星售后,她说返厂检测,我说坏块达到了22个,7个文件丢失,是维修还是换新的啊?客服说是返厂维修的。我看了一些评价,说返厂维修要20多天。

这下郁闷了,这20多天要再买块SSD备用才行啊,维修后的SSD能保证质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