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EG3.6v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1-12-28):
里面干净都是好的

网友:
3串的充电器?

网友A:
镍氢镍镉一般都没平衡充吧,感觉T1 T2可能是检测脚。

楼主:
一节的,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镍镉一般都没平衡充吧,感觉T1 T2可能是检测脚。

锂电的,估计一个新款一个老款吧,白灯那个比黄绿灯的颜色亮多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2022-06-19):
右边那个新款吧,集成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