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嘉佰达JBD-HP24SA铁锂保护板24串40A3.2V带均衡

楼主(2021-12-28):
修车店老板拿了一个24串铁锂的保护板给我修,故障是电池有电,但是输出口电压低二十伏。这个板子淘宝卖一百多块钱,试试看能不能修。
拆之前不知道是铁锂的,查芯片手册才知道是铁锂,尴尬

背面保护芯片和加强铜条

拆开铝壳,里面是24路独立的均衡芯片,以及mos阵列,还有温度保护开关

仔细研究板子,独立的24路保护和24路均衡,用的是宏康的HY系列芯片,保护芯片丝印12CB,查手册开干

一路测试一路查,第12串的保护芯片挂了,测试直通,找来一个嘉佰达16串的故障保护板拆12CB芯片移植欧克

这个16串的板子故障原因是进水,有几路腐蚀挂了,还好有几路ok,不然得买芯片了

这个16s明显电流小多了

这一堆板子也是修车店老板给的,要么泡水,要么过流炸管,只能拆件用,没必要修了

热风枪开干

拆光的板子

得到62粒品相还可以的大电流mos管,大多是N沟道 100V 120A
4.2mΩ@10V,50A
),125V/170A,
最后测试下来有59粒OK,3粒击穿,是不是可以用好久了。。。点焊机搞起来

锂电池保护板最怕泡水,大家小心使用

网友:
阵容强大,整齐划一!

网友:
59粒可以用自己补3粒又是1条好汉了。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你是不是要秀,信不信我秀出来吓死你,再加几排

网友B:
这一大堆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你是不是要秀,信不信我秀出来吓死你,再加几排

我看这样吧,一会儿站内你地址

网友C:
这个板子做工真不错

网友D:
楼主那边用大电车电摩的多啊,动不动都有那么大保护板。我这48v 15a20a的保护板一大堆,找个电流大点的都没有全民小电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你是不是要秀,信不信我秀出来吓死你,再加几排

来呀,我还有几百粒控制器拆出来的插件mos管,比一比呀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大堆MOS管~

二手拆机管子不值钱,不然就挂咸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边用大电车电摩的多啊,动不动都有那么大保护板。我这48v 15a20a的保护板一大堆,找个电流大点的都没 ...

修车店老板还经营外卖车租赁服务,所以。。。。。你懂的,

一般新国标车也就1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拆机管子不值钱,不然就挂咸鱼了哈哈

留着用吧,要不也得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做工真不错

保护板面积比较大,比较值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着用吧,要不也得花钱买~

算了一下,一粒管子按80A计算,40粒就可以搞点焊机了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一粒管子按80A计算,40粒就可以搞点焊机了哈哈哈哈

你最好先测一下导通电压和导通电阻,不一致的话,最早导通的那颗和电阻最小的那颗先挂,然后板子就整个挂了

网友:
天天有货源,日日拆着玩儿,心里美美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先测一下导通电压和导通电阻,不一致的话,最早导通的那颗和电阻最小的那颗先挂,然后板子就整个挂 ...

快过年了,很应景,岁岁(碎碎)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先测一下导通电压和导通电阻,不一致的话,最早导通的那颗和电阻最小的那颗先挂,然后板子就整个挂 ...

谢谢提醒,我肯定是找型号一样的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