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打印有一黑条 硒鼓蓝色棍上对应的地方也有黑粉

楼主(2021-12-28):
打印机打印时有一条发黑,拆下硒鼓,上面这个蓝色棍上对应的也有黑粉,以前用棉签擦过,但用段时间还会出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刮板不行了,和我的底灰差不多。

网友A:
我那6L二手买来也10年的样子了。橡胶老化了正常。

网友:
显影辊的寿命快到了,,换个硒鼓吧

网友:
换鼓啊,应该是鼓芯有问题了,反正是消耗品,不值得修了。

网友:
废粉满了,挂板毛了,墨粉单边多了 ……檫干净就是了 。兼容鼓便宜的很。

网友:
我买的菜谱的硒鼓,全新的才29,看着像二手翻新的,不过用着挺好。
你把里面那个黑棍也擦干净
多转几圈,擦的一点不出了,能多挺一段时间。

网友:
换个刮板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有能力的把鼓架拆散,然后把废粉仓的刮板的塑料片拿棉花沾酒精用两指捏着反复的擦几次,顺带把废粉倒了,再装回去基本上就解决了。
前提是硒鼓没有物理损伤。
还有就是最好是原厂鼓,兼容鼓的话基本上不值得折腾,有搞的满手黑的功夫,不如多搬两块砖换个新的。

网友:
刮板和雨刮器一样,挂条上面有一点破损就这样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打印机在x鱼不到二百元买的,前段时间卡纸,走纸声也不对,把继电器胶棉擦干净,贴个电工胶带就好了。现在差不多打印二三袋纸了吧,估计硒鼓快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的鼓要200多?
把两头的销钉拆掉就能分开粉仓和废粉仓了,然后就是拆掉鼓芯销钉,拿出鼓芯,再倒掉多余的废粉,清理一下废粉仓上面的刮刀,顺便把废粉仓上黑色那根充电辊也擦擦,然后装回去基本ok,如果鼓芯没问题的话。

网友:
注意事项,鼓芯不要用手直接拿,可以用一次性手套或者干净的打印纸包着取出来,粉仓上面有磁辊,那个相当脆弱,也不能触摸或碰刮,刮到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的鼓要200多?
把两头的销钉拆掉就能分开粉仓和废粉仓了,然后就是拆掉鼓芯销钉,拿出鼓芯,再 ...

买的是一个打印机,二手惠普1010,里面带个硒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一个打印机,二手惠普1010,里面带个硒鼓。

哦,难怪,硒鼓是2612的,这玩意也便宜,弄不好就买个算了,20块左右就有便宜得很
鼓芯没坏留着备用,到时候不行了可以拆了替换。

网友:
废粉仓的废粉满了,从刮板处漏出来了。如果废粉仓有盖,把盖打开,倒出废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6L二手买来也10年的样子了。橡胶老化了正常。

我那1100p二手买来也这样换股后用了几天就漏粉是哪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