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哈希PCII余氯仪不上电检修

楼主(2021-12-29):
新坛首发。
收到一台哈希PCII余氯仪,该系列产品是哈希公司按照规范化的检测方法进行预先编程,将标准曲线存入单参数水质分析仪中,检测项目为自来水中的游离氯、总氯;电源:7号碱性电池; 重量:230g。故障现象不上电。

经查,由于仪器日常的维护保养欠缺,使用不当,造成电池漏液,电极接触不良造成。

电极腐蚀严重

开拆,6枚梅花螺丝,2枚在商标下。

正负电极嵌在密封圈上,上面还有导电硅脂,稍后砂纸打磨下。

线路板1

密封圈,腐蚀的电极

外壳1,橡皮圈是测试杯上的,为了防水

线路板2

测试杯,很脏了。两侧是发射和接受管,含透镜。

测试杯1,稍后洗洗。

外壳2

测试杯2,洗洗,2个金属片是卡测试瓶的。

接下来就是逆操作复原,解决了不开机。

网友:
相比而言岛津的比哈希的精度高很多

网友(2023-01-07):
回帖是美德,内容不错!

网友(2023-02-07):
做工不错,我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