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牌拿骚你可”洗衣机XQG70-E70GS,10年了,看看啥样子

楼主(2021-12-28):
这洗衣机是当初我和媳妇结婚时候买的,说是滚筒内斜,能省水。也算当初一个亮点吧。十几年了,早就想拆它了,可每天忙于生活,工作,一直没抽出空。这不,最近媳妇休假,刚好我也有时间,抽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开拆!!!看看这十几年的家伙啥样子了。先说一下使用情况,这机器独居在凉台,夏天4-50度,冬天零下好几度。每周基本开机1-2次左右吧。十几年,没掉过链子,也算皮实耐操了。上图:

楼主:
后记,其实就这么点工作量,我忙乎了一天,最后还想详细测量一下主要部件的参数,无奈时间太晚了。看了看滚筒,还算可以,就没继续往后拆,简单擦拭了一下,就装机了。这次操作,场地太小,就在凉台上操作的。多亏了买的几个四轮搬运小车,放到洗衣机的四个腿下,得以能左右移动,旋转机器。大大的方便了拆装操作。

网友:
松下的玩意儿 岂只是皮实。。。

网友:
用料扎实,滤波器用的泰科的。咋一看以为是启动电容,结果仔细一看还真是滤波器。

网友A:
不错啊,那个套着透明胶套的过载保险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我的“牌拿骚你可”波轮洗衣机也用了10年了。同样没扯过拐。

网友B:
小天鹅12年了,夏天每天洗,冬天每周2次,春秋介于这两者之间,从未掉过链子,皮实耐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那个套着透明胶套的过载保险是什么规格的?

有可能是8A或者10A。因为主板上有个地方标识8A。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我国产的创维,用了4年多,主板挂,某宝买了个原装板子,换上用了一个多月,一次在洗的时候停电了,通电回来,主板又挂,找卖家换了块,目前暂时正常,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D:
讲真,做工比西门子好,西门子的电脑板连三防都没有,换一块,要了我800块钱,尼玛。
然后是减震支架,又是三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真,做工比西门子好,西门子的电脑板连三防都没有,换一块,要了我800块钱,尼玛。
然后是减震支架,又是 ...

洗衣机板子不做三防,电器盒全密封的?厂家对自家工艺那么有自信心?

网友:
“拍捺搔溺溘”

网友:
鬼子货,质量真给力啊,话说这货当年可不便宜,足见撸主的经济实力...

网友:
怕了索尼哥家的,我家那个这个牌子的挂了,换了一个三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8A或者10A。因为主板上有个地方标识8A。

哦,看来应该是的

网友:
西门子博世惠而浦,

网友:
没有看见“混凝土配重(水泥块)”。制造技术不是吹牛逼的。

网友:
按键这种还可以 不要买触摸的   洗烘一体 已换过一次面板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
跟 萘身怒 是一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天鹅12年了,夏天每天洗,冬天每周2次,春秋介于这两者之间,从未掉过链子,皮实耐操 ...

我之前一个小天鹅波轮,用了11年不转了,直接扔掉了,估计市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