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6串磷酸铁锂电池组,此种焊点如何拆

楼主(2021-12-28):
这个是16串磷酸铁锂电池组。想把它拆散。这个焊点怎么拆,不太好下工具

网友A:
楼主是一图流啊?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话,就这么用多好,拆了可惜

网友:
可能是按图收费

网友:
暴力出奇迹!

网友C:
看电极是33140吧,大力出奇迹就行

网友:
四十一下的不行就换八十一下的

网友D:
通过鸡眼和电路板铆接的,用电钻把鸡眼打掉就行了,用锂电钻好点,速度慢点不容易打穿板子,220V电钻太暴力了怕打到电池上面

网友:
打磨机慢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一图流啊?

电池不在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话,就这么用多好,拆了可惜

准备改个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极是33140吧,大力出奇迹就行

大力也得有下嘴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鸡眼和电路板铆接的,用电钻把鸡眼打掉就行了,用锂电钻好点,速度慢点不容易打穿板子,220V电钻太暴力 ...

把铆接的破坏电路板就可以拿下来漏出镍带d了是吧

网友E:
这是新款国轩2265140电芯 23安 内阻3点几 我这多 需要的坛友欢迎骚扰

网友:
这个又快、又安全

网友:
看这个电池,做工不错,还是防水的壳子

能这么用最好就这么用吧,48V电压正好给电动车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新款国轩2265140电芯 23安 内阻3点几 我这多 需要的坛友欢迎骚扰

单片的大概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新款国轩2265140电芯 23安 内阻3点几 我这多 需要的坛友欢迎骚扰

这个内阻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阻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偏大

这个新款内阻3点几是正常范围 33140是2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