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xcel自动行高问题

楼主(2021-12-28):
自Excel2016之后,自动调整行高在打印或保存为PDF文件时,行高往往不够,特别是2行及多行单元格,往往只能打印部分内容。如果手动调整行高,又非常麻烦,大伙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用WPS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最终只能手动调整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WPS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最终只能手动调整行高...

如果表格行数少,还好。如果行数多的表格,调整起来就麻烦了,还不如转到word里面去编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表格行数少,还好。如果行数多的表格,调整起来就麻烦了,还不如转到word里面去编辑
...

渣度和GG上有解决方案没???
Excel的优势应该是在自动计算,排版方面可能跟Word还有点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渣度和GG上有解决方案没???
Excel的优势应该是在自动计算,排版方面可能跟Word还有点差距
...

搜索的解决方案千奇百怪,都不理想。对于一些复杂的计算表格,转到word后,需要重新排版,而且计算有变化的话,还要重新复制粘贴,甚至重新排版,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的解决方案千奇百怪,都不理想。对于一些复杂的计算表格,转到word后,需要重新排版,而且计算有变化 ...

所以还是老实用Excel吧...

网友:
wps经常不能所见即所得。

网友B:
去掉 单元格 格式  的 “自动换行”
格式-> “自动调整行高”

office 输出 pdf的dpi是低的……  “优化”格式,还没  Acrobat 的默认分辨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 单元格 格式  的 “自动换行”
格式-> “自动调整行高”

有的单元格内容多,去掉自动换行不实际。感觉新的Office中的Excel在这方面存在bug,老的版本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