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本论坛踢楼中奖的魅色Meise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1-12-28):
实测不放任何电池,输出电压是4.8V,找了个18650电池实测一下,没问题,注意:请不要给一次性电池充电,本充电器只可以充可充电电池,帖子内给1.5V一次性电池充电的行为,请勿模仿

网友:
做工可以,方便实用

网友:
不是写着多种电压输出吗?

网友:
没中,下次希望哪里能买一个

网友:
论坛福利,做工不错。

网友A:
踢楼是干嘛  砸场子来了?

网友B:
A口为什么打了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楼是干嘛  砸场子来了?

详情请看[玩] 迎元旦~抢楼活动!送出110套魅色多功能智能充电器(第六期)
截止目前是第六期,要抢的话,可以去试试,还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口为什么打了马赛克

输出口上面,有点脏了,都已经装上,懒得再拆开拍了,直接马赛克盖上,最简单

网友C:
还不错了 我在网上买的根本连ic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了 我在网上买的根本连ic都没有

不可能,这样就是5V直连了,根本没法给电池充电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识别各种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识别各种电池的。

应该是电压检测,检测电压区间符合哪一种电池,就用哪种模式充电,就是3.85V电池,要手动切换才行,不然会默认,识别为3.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样就是5V直连了,根本没法给电池充电

看来是我记错了 看了下还真有个35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我记错了 看了下还真有个3582

干脆改了吧,CT3582万能充IC,充电电流只有200mA,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脆改了吧,CT3582万能充IC,充电电流只有200mA,太小了

懒得折腾 还好平时只充mini电筒的16340电池 容量才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得折腾 还好平时只充mini电筒的16340电池 容量才600ma

唯一,一个优点是,自动识别正负极,放反了电池,也不怕烧掉

网友E:
能充3.2V的磷酸锂铁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充3.2V的磷酸锂铁电池吗?

看帖子第1张图片,然后鼠标滚轮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