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御捷Q5S电动汽车充不满电,各位大神能不能分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28):
大家好,现在有个御捷Q5S电动汽车,60V 100AH电瓶,新换的,充满电只有67V,不是应该72V吗,充满只有5个多小时,跑的里程也不对,各位大神能不能分析是什么问题?需要检测哪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路过的大神指点指点吧

网友A:
67V÷5=13.4每节!!么毛病!

网友B:
续航短可能是天气原因吧,原来能跑多少公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短可能是天气原因吧,原来能跑多少公里呢?

新换电池,力伴铅酸60V100AH,以前的电瓶能跑80公里吧,刚买车自带电瓶100公里,地址是河南,最近不是太冷,问题是现在5个多小时就满了,电压67v,您看看是哪里问题?充电机60V15A的

网友:
67V正常的。72V是充电器充电时最高电压,充满后浮充时就跌倒69v一下了,旧电池基本在66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换电池,力伴铅酸60V100AH,以前的电瓶能跑80公里吧,刚买车自带电瓶100公里,地址是河南,最近不是太 ...

后换电池永远赶不上原装电池,报废时间还短呢

网友:
对铅酸不信任,卖了整锂电

网友:
换一组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会是两次铅酸电瓶的两倍,但是寿命会是铅酸电池的四倍,还是很划算。同时还会减重100多公斤。

网友:
打开看看吧。不知道版主地处哪里,新能源汽车,气温是电池的死项!!

网友:
电池不行了,老电瓶用久了都是这样滴·!

网友C:
怎么感觉是老年代步车的节奏

网友:
锂电还是铅酸   铅酸用万用表打一下每一组的电压  跑起来再测一次  掉压大的不行了     锂电的用诊断仪或者表测一下看看掉压快的

网友:
电池时间久了,最高电压会下降,正常。旧电池最好定时充,防止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是老年代步车的节奏

是老年代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V÷5=13.4每节!!么毛病!

一般都是14V 正常都是14.4
哪怕72v三轮电动车的电压,哪怕是只有三分之一的电,只要你不跑,虚电都能到82-83v。

网友:
应该是翻新电池。

网友:
肯定是其中一只电池没什么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