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我想做个自动上下滑动手机的,但是各位大佬电容屏怎么触发的

楼主(2021-12-28):
程序到时没有问题,但是电容屏手拿铜带可以触发上下滑动,手不拿着就不行。
我看他们的视频有个电池负极链接在铜带上的,正极悬空。

我想问问各位大佬,怎么办到的
救救萌新吧

各位经过步进电机那哥们的指导,用电源负极与滑动铜箔连接后,成功上下滑动了。这帖子完成了

网友A:
买个电容屏触摸笔啊

网友B:
WG神器……为什么要用物理WG呢?用手机应用实现不更方便吗?

网友C:
刚好才做了一个,透明塑料板外贴的铝箔纸,铝箔纸要与步进电机轴导通,不然刮了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G神器……为什么要用物理WG呢?用手机应用实现不更方便吗?

百度了一下,说快手会特征收集,防软件操作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的话,只需要放在哪里,然后横向放个光驱托盘,横向移动。时不时拿起来看看,应该可以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才做了一个,透明塑料板外贴的铝箔纸,铝箔纸要与步进电机轴导通,不然刮了是没有反应的 ...

用这么高档的东西,有点浪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容屏触摸笔啊

触摸笔,我有怕划伤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么高档的东西,有点浪费吧

网友D:
感应物应该是有导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应物应该是有导电性

用电源负极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才做了一个,透明塑料板外贴的铝箔纸,铝箔纸要与步进电机轴导通,不然刮了是没有反应的 ...

你那个步进电机壳子接地的吧

网友:
这么做为了什么? 作弊? 象走路步数一样?

网友E:
x,y方向再加随机位移。你这样每次都是固定位置,特征也很明显

网友:
挂一块肉就像以前电视机天线似的,没有肉信号就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笔,我有怕划伤屏幕

屏上面放张纸或者薄塑料片固定

网友F:
OTG接个鼠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y方向再加随机位移。你这样每次都是固定位置,特征也很明显

试了一个小时收获880金币,崩了,估计被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OTG接个鼠标吧

不搞那玩意,手刷一个小时都有一块多,这玩意一上来一个小时不到一千金币,不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个小时收获880金币,崩了,估计被拉了

本来想着把光驱拆掉,做左右移动的。一看时间在看收获,不搞了

网友:
我知道有人用ESP32直接做成蓝牙模拟鼠标,自动点击,滑动都实现了,不过成本嘛,比淘宝买的那种抖音自动滑屏点赞的贵多了,还不如淘宝直接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