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调稳压模块选择求助

楼主(2021-12-28):
有个笔记本电源闲置,想买个可调稳压、降压模块玩玩,有时给电瓶充电或者测试用,功率大点,能充分压榨电源的潜力,偶尔用,不想买太贵的,请大家推荐下。也考虑套件和带电压和电流显示的。
淘宝有直流电机调速模块和DC-DC降压模块,不知道两者有什么优缺点?电机调速模块为什么会便宜点?

网友:
不想买太贵的  那你准备花多少钱
taobao有那种30多40元左右可调电源 3 4A左右
好一点的上80 100多了

网友:
电机调速模块不能用,那个是PWM调速的,具体原理可以百度看看,不是降压模块

网友A:
电机调速模块是PWM中低频空占比,有明显电流声,只能有刷电机和电热丝,无刷电机等内置驱动芯片会烧。降压模块是直流输出,通用性好,好点的有最低启动电压设定,调好后大概模拟太阳能板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B:
XL4016可调恒流恒压模块最大8A  平时4-5A够用  四位电压电流表头精度也可以  一个十来块钱

网友:
电机调速模块是不带降压的,只调节输出占空比,加个电容测量空载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和输入电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调速模块是PWM中低频空占比,有明显电流声,只能有刷电机和电热丝,无刷电机等内置驱动芯片会烧。降压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4016可调恒流恒压模块最大8A  平时4-5A够用  四位电压电流表头精度也可以  一个十来块钱     ...

买了个4016。这个模块带电压表的都不带旋钮,需要螺丝刀调压;带旋钮的没有电压表。买了带旋钮的,另配个电压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4016可调恒流恒压模块最大8A  平时4-5A够用  四位电压电流表头精度也可以  一个十来块钱     ...

请问这个4016带防倒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4016。这个模块带电压表的都不带旋钮,需要螺丝刀调压;带旋钮的没有电压表。买了带旋钮的,另配个 ...

两个模块三十不到  我都是把微调换成多圈电位器  应该没防倒灌  你可以去网上查查 和4015模块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