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游泳池自动清洁机拆解(Dolphin Dynamic Prox2)

楼主(2021-12-28):
单位的一台池底清洁机罢工了,送来拆修。

这货岸上待遇不错,带专车接送。

底部两个软橡胶材质的长条轮子,由减速电机通过皮带带动行走,网格内是电机和控制电路盒,
两边空间是挂过滤布袋的。

侧板内的传动机构。

轴承

拆掉两边轴承和固定螺丝就可以取下电机盒了,结构有点像小朋友的玩具车。

取出电机盒,螺丝不少,顶部一个小扇叶,吸污用的

内部进水了,电路没有明显的腐蚀和烧坏痕迹。

热风伺候

内部三个28V电机,两个负责行走,一个负责吸污。

吸污用的电机比另两个要小一点,扇叶应该是干过硬物了,刮伤明显。

电路板

电源部分在手推车上,线性电源很重,输出DC30V。
连接机器的线材皮很厚,材质很轻,机机下水后线材自动浮起,不会挡道。
电路板吹干后通电试机电机正常转动,这货自动工作时先左转两圈,再右转两圈,然后前进大概一米,再左右转,到池边时会自动翻倒掉头,
带遥控功能,可以直接到达指定工作区域。
确定

网友A:
相当于水下机器人么?是不是防水失效引起的?

网友:
看上去塑料滚珠轴承还是有应用的,自润滑不生锈,大多数玻璃滚珠,有些可以定制不锈钢滚珠。替代人力想法不错,只是防水不好做,尽量采用磁力传动,导线接头密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水下机器人么?是不是防水失效引起的?

类似于一个蜗牛版的吸尘器。,可以设定多种工作模式,自动运行,过滤袋杂物较多时自动停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于一个蜗牛版的吸尘器。,可以设定多种工作模式,自动运行,过滤袋杂物较多时自动停机。 ...

机器已经用好多年了,是防水圈老化导致进水。

网友:
海豚3002泳池全自动吸污机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0714913782511966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