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29F02T2AMCQH1 512G出炉兼设定参考

楼主(2021-12-28):
之前认识的一个坛友寄来2块Intel的尸体,让我改U盘,N18的颗粒改U盘担心寿命,查了下这个颗粒,3111支持,ok上3111吧。
这个颗粒同ID范范上过59XT,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365-1-1.html
上颗粒之前用58H看了下ID,确认id,ce识别都ok。
开干。

找的是3111 msata的4贴拆机版,植球0.45,焊接完毕。

量产过程比较曲折,各种花式报错,最后排列组合得到正确的,分享给大家。

设定界面,红框需要注意的,不要选土狗,我是外接1153e开卡,方便失败短接。

这个在选择刷新原始坏块和默认容量时数值奇大无比,必然报错退出。

量产成功界面。

以上。
@fanallen

网友A:
双贴开成m16a slc模式预计能满速,我还是喜欢当slc来用,有速度,有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开成m16a slc模式预计能满速,我还是喜欢当slc来用,有速度,有寿命。

那需要怎么设定怎么开呢?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怎么设定怎么开呢?可否指教一下?

默认就是全盘SLC,指定1/4容量就行了

网友:
指定容量1/4我笑了,   没玩过别误导人,  人家是有两个固件可以选择,选n18固件你这颗粒自动识别就是512g   选m16a的固件自动容量识别是128g

网友:
SLC和QLC取舍都不太好啊 折中点能开MLC模式么

网友:
工具发一个啊

网友:
这个经验很宝贵

网友:
报错H07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22-01-28):
请教高手,原始设置提示坏块过多在哪里修改,谢谢

网友(2022-07-02):
按照楼主的设置开卡成功了

网友(2022-08-21):
最期待看到“PASS”出现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