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heckra1n越狱失败

楼主(2021-12-28):
RT,试过0.12.2t和0.12.4等几个版本都没戏,默认设置,啥都没动

有经验的兄弟们指点指点行不?
还有就是这东西越狱过后说是不能重启,否则又会被关进牢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A7的ipad mini2,系统是12.5.5

网友:
是不是ID机?
我的5S直接用这个越狱到桌面了,但mini2就经历两个工具才绕过成功到桌面
到玄烨品果去看看教程吧,老外的那工具很厉害,大部分需要收费,免费的很难搞定

楼主:
总算搞定了,checkra1n越狱时可能出错,插拔线多试几次就好了,之后用FRPFILE绕开激活锁,重启也没事,系统显示为工厂激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