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倒车摄像头无影像

楼主(2021-12-28):
LED两个一组串联再并联,其中一个坏了,导致一组不亮,芯片供电3.3V正常,LED供电10.32V远没有12V,但是芯片和LED是分开供电的,应该没有影响,那是不是不是摄像头坏了,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我的倒车摄像头也坏了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我的倒车摄像头也坏了

搞好了吗

网友:
我的倒车影像也一度没有图像。后来修车时发现,是接的电源线断开了。
重新焊接后就好了。
一般这玩意不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