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NS1081发热烧闪存问题我有一点想法,物理降级成USB2.0

楼主(2021-12-28):
众所周知NS1081发热比较严重,跑圈、大文件读写经常会烧坏emmc,最近我得到一片闪迪128G的emmc,如图,正在恢复数据,我在想,搞块NS1081回来做个128G的U盘,量产成功后把USB3.0的5条线路切断,只保留USB2.0必需的4条线路,是不是就物理降成2.0了?是不是就不发热了?别说我大材小用啊,我手上好几个256的U盘,日常使用足够了,只是不想浪费这片emmc,即使改成2.0也可以

网友:
你现在不就是用的2.0,还换什么板??

网友A:
也行,不过不建议切板,把USB头那5条金属触电用指甲钳全剪了就完事了

网友: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直接颗粒上那种安国读卡器主控的板子就行了,是US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行,不过不建议切板,把USB头那5条金属触电用指甲钳全剪了就完事了

不剪,我把头子拆下来,把5只脚翘起来,底下锡洗干净搞点绿油绝缘

网友B:
NS1081设计时就没考虑1.8V VCC,强制用1.8V供电会挂盘,大树家的红版1081的vcc也只是2.8v左右只能降低一点温度,并不是说跑圈就一定不死,跑多了该死还得死,且闪迪就是处理东芝辣鸡的货色,封装也差,不耐高温,想耐高温就用三星的emmc至少我手里的三星emmc还从未热死过

网友:
三星的少用,东芝、闪迪都要好点,怕热,用降速固件Low2不就行了

网友C:
说起这个,最近看咸鱼出了一款gl3224读卡器主控做的emmc U盘板子,说支持1.8v,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这个,最近看咸鱼出了一款gl3224读卡器主控做的emmc U盘板子,说支持1.8v,不知道效果如何 ...

化羽的空板子?

网友:
你要不让他跑3.0也不用那么麻烦,usb3.0有一组差分信号线上有俩耦合电容,拆了就只能跑2.0了

网友:
好多办法,你偏偏要用破坏引脚的办法,你插2.0的口上不行吗,按照楼上说的买安国或者迈科微的2.0板子不行吗,自己画电路板弄一个3.0转2.0的转接板不行吗

网友:
把emmc单独供电应该就好了。

主控芯片自带的电源,在热失控的时候,输出可能不正常,且导致自身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NS1081设计时就没考虑1.8V VCC,强制用1.8V供电会挂盘,大树家的红版1081的vcc也只是2.8v左右只能降低一点 ...

测过红板,印象中不焊EMMC是1.8v的,焊了emmc就到2.8v,也就是3.3v通过IO倒灌过去的,所以红板发热也不小,这样的设计长期用还容易烧芯片

网友:
usb
2.0连续读写也热。相对于3。0变化不大

网友D:
关于NS1081发热烧闪存问题我有一点想法,物理降级成USB2.0

网友:
论坛有降速固件  超级好用的   限速70多m  也不发热了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D:
关于NS1081发热烧闪存问题我有一点想法,物理降级成USB2.0

没有找到降速固件能发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