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0-30V可调电源电压不可调,输出短路

楼主(2021-12-28):
品牌未知的可调电源开机直接显示30V、5A大电流,电压也调不了,机器没有看到明显烧坏的地方,别人说原来是不小心正负极输出短路引起的,请问还有没有的救

网友:
先查调整功率管啊

网友:
看外观, 好像跟我那个差不多, 线性电源,我那个是LM723方案的,管子用的是2n3055,你这个看下是不是

网友:
顺着输出端子往里查,正负极间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这个应该完蛋了,再查功率管。。。

网友:
先把负极和地的连接片断开

网友:
防反接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个是万用表正反测的两个功率管阻值,二极管档,能不能判断好坏,对电源接触不多,一般都是修下电子产品

网友A:
ce极之间量出来的电阻只有1?这大功率管应该是已经废了

网友B:
这个可调电源的电位器实在是用不住,多则一个月,少则10天,必怀,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调电源的电位器实在是用不住,多则一个月,少则10天,必怀,烦死了 ...

电位器没这么容易坏吧,这个古董用了好些年了,变压器贼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极之间量出来的电阻只有1?这大功率管应该是已经废了

想着功率管坏了,但是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