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德利 两用焊机 拆机(ANDELI NBC-250)

楼主(2021-12-29):
双11买的焊机,无气二保焊和电焊两用的,无气二保焊真的很容易操作,后来嫌形态转换麻烦(无气二保焊是焊条负极焊丝从中心孔穿出正极座连接接地夹,当电焊用得抽回去焊丝拔掉无气焊枪把接地夹从正极座换到负极座)想加个地线座可以直接插一根地线转换成电焊用,座子也买了,结果拆开一看没地方加了,后面220v电源线附件倒是有空的地方,怕那个地方不安全就没加了。无气二保焊的废气颗粒比电焊大多了,自己要注意防尘,焊帽上都能熏一层雾状浮尘。

楼主:
图中只有电焊形态,没有无气二保焊形态,图中焊的是不锈钢,用无气二保焊焊的,电焊下午焊了铁,容易穿孔,无气二保焊就十分顺手容易掌握

网友A:
薄板焊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焊接好用~~~~

相当好用,单点一下,就跟冷焊机一样的效果,我是说除了焊点颜色

网友B:
中间那个插座往右移,电线插座放左边,原来的孔想办法堵掉

网友:
看后真想入一台,多少米,来个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只有电焊形态,没有无气二保焊形态,图中焊的是不锈钢,用无气二保焊焊的,电焊下午焊了铁,容易穿孔, ...

楼主这个能焊不锈钢?当初也准备买一个焊不锈钢薄方管,店家说不能焊不锈钢就没买。请问下你这个不锈钢多厚?焊丝是不锈钢药芯焊丝吗?

网友:
关注,喜欢工具的人也总想买台~

网友:
不就是药芯焊丝?

网友D:
可以焊锂电池吗?大单体铝电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能焊不锈钢?当初也准备买一个焊不锈钢薄方管,店家说不能焊不锈钢就没买。请问下你这个不锈钢多 ...

1mm不锈钢方管啊,买机器套餐里的焊丝,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插座往右移,电线插座放左边,原来的孔想办法堵掉

早对比了,不行啊,插口移走才能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焊锂电池吗?大单体铝电极那种

铝的够呛了,

楼主:
烟尘好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焊锂电池吗?大单体铝电极那种

那个要用激光

网友:
买了台安德利氩弧电焊等离子切割三用,感觉氩弧坑比较大,还不如无气二保。也是搞不锈钢

网友:
要不插座装屁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当好用,单点一下,就跟冷焊机一样的效果,我是说除了焊点颜色

对!我也有~~~就是爱堵枪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我也有~~~就是爱堵枪头

调节走丝轮,你的焊把多长就调节到相对数字,然后枪头预留1公分,这个出丝力度一般是不会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节走丝轮,你的焊把多长就调节到相对数字,然后枪头预留1公分,这个出丝力度一般是不会堵的。 ...

你用多了就知道了 必定会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