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三轮做一组60V100AH 锂电池组

楼主(2021-12-29):
锂电池组装有危险,本文章仅分享心得非教程,请勿模仿

文章内含有危险行为,请勿轻易模仿

电池组是今年三月组的,之前发表在张大妈上,因某些神秘的原因被下了,所以搬来数码之家发表

之前一直在用超威60V32AH铅酸蓄电池,去年冬季气温比较低,跑远门经常会跑不回来需要人推车

坐标广西桂林,山多,推车上山比较

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组锂电

电动三轮车耗电量是两轮的两倍,因为去镇上比较远,所以有长续航的需求,选择并不多,最终决定选用三元

本着七分运气三分技术的捡大单体原则,从闲鱼上看中比亚迪100AH三元大单体电池,描述说实测115A,卖家焊接好螺丝柱是152元一块,52x103x150规格

电池肯定是拆车电池,卖家说全新未循环,只能希望寿命能用久一点,毕竟1.5元1AH

保护板用的是极空20串60A主动均衡0.6A那款,贵是贵但是第一次组买贵的省心

平躺着电池仓空间不够,所以全部竖着摆,问过前辈说这样竖着放也是可以的

电池中间用两层0.8的泡棉加环氧板隔开,中间用木板加两层EVA泡棉阻隔 结构大概如图

------------------------------------开始接线-------------------------------------

电池间用一根四平的国标BVR铜线,一共买了五米,如上图

接下来就是漫长无聊的组装过程,各种剪线压铜鼻子布线

后来考虑到电机限流53A,可能还是小了所以后面就再接了一根,最终使用了二根四平的国标BVR铜线

所有螺柱都打上了704硅橡胶防止松动,很有效,因为加第二根线的时候不除胶螺帽压根就拧不出来

这边放个导线的允许载荷图,大家有需要可以对比

-------------------------------------------------------------------------

漫长的等待不锈钢外壳制作,4天加物流时间确实是有点久,好在效果不错

外壳到货之后先把内部补满青稞纸

毕竟这玩意短路太危险

用玻璃纤维胶带打包之后再做两个提手掉进去

充电器用的是5A,接口是安德森一体接头,最后把缝隙处填充满珍珠棉防止震动,装箱接上充电器激活保护板测试

(后期实在是怕锂电池热失控,所以花了几十买了个热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塞进去)

最后放入电动车座舱下

刚开始放不下,用切割机切了一会才能放进去

电池和控制器之间用了个50A的保险(怕烧保护板),就是下图中的透明盒子,防止烧保护板

电池正极输出还有个63A的空气开关(应该用直流断路器的但是这玩意也不常开合,而且正好有交流)

装好后测试

三个人在车上400斤体重,半坡停车后满把起步

电压从69.06降到68.54V 电流显示最大35.5A

(为了保护电池,设置成充电最大4.07 放电截止3.2V)

之前铅酸电池满把起步直接从72V降到67V

很满意

-------------------------------------------------------------------------

21年3月组装的,当时锂还没涨价,最终一共花了3400,附上价格表

-------------------------------------------------------------------------

九个月使用下来,保护板显示循环次数只有10次,没出过啥问题,看看能否抗住今年的寒潮

实测空车可以跑120公里,单程的话可以从桂林跑到柳州嘬晚螺蛳粉再回来,哈哈,开个玩笑

文章内含有危险行为,请勿轻易模仿

(完)

网友A:
刚开始看桌子上的电池,我以为电池加起来有一米多,后来看到箱子原来这么小
话说泡棉是可以防震,但会不会也有保温作用导致更容易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看桌子上的电池,我以为电池加起来有一米多,后来看到箱子原来这么小
话说泡棉是可以 ...

电池四周的EVA海绵胶主要是用于限位和减震,连续运行时电池组内温度也不超过30度,即使出现热失控前兆的话BMS能及时切断输出,当然还有最后一层保障就是热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

网友:
装在我电动自行车上估计可以续航300公里,连续行驶16小时

网友:
卖电动车的说装48V45电池三轮都能跑80公里................2轮装60 24电池都能跑100公里....也不知道别人怎么跑的.反正我48 42 锂电也就跑90到100公里.电池

网友:
三元大单体的过冲电压设置得过低,完全可以设置为4.21

网友:
关键就在于电芯不好搞 不管怎么弄都是有风险的选择

网友:
神秘原因呵呵哈哈哈

网友:
广西老表做电池就是牛气溶胶灭火器我也打算在电池内置一个,不过考虑到我的是软包,一烧就全部点燃的,放弃了。

网友:
很好奇现在需要多少钱呢,涨价了吧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一直想弄一个电池,这个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来看看热闹,骑着自行车就够了,省神、还环保。

网友B:
1、没看出来螺丝啥材质,还有就是啥工艺焊上去的
2、国标根本就没有4平的BVR线,BVR线是10平方以上才有的。看你的图好像是RV线
3、周边围护和两排电池的中间隔离似乎用的木板?这里最好使用2mm厚的环氧板
4、保险啥用都没有,空开就够,最大电流35.5A,使用C32空开完全够用
5、这个电池标准电压3.7V,建议充电截止电压4.1V,放电截止电压3.3V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种电池的充放曲线,基本3.7V就是对称点,所以充放电截止电压也应该和3.7V对称,充放电截止电压平均以后应该是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看出来螺丝啥材质,还有就是啥工艺焊上去的
2、国标根本就没有4平的BVR线,BVR线是10平方以上才有的。 ...

1.应该是不锈钢或铝螺钉,储能式螺柱焊机
2.用的是金联宇的线材,型号为ZB-BVR纯铜单皮软线,绝缘材质为PVC,不清楚是否国标
3.周边围护和两排电池的中间隔离用的是木板,因为我们这边不好买到环氧板
4.最初设计是没空开的,只用保险。后来考虑到偶尔需要断电所以就再加上空开了,后面换一辆重载三轮车,最大电流53A
5.当前设置是充电截止为4.1v,欠压保护3.1v,欠压恢复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1.应该是不锈钢或铝螺钉,储能式螺柱焊机
2.用的是金联宇的线材,型号为ZB-BVR纯铜单皮软线,绝缘材质为P ...

不锈钢不大可能,铝螺钉用铜鼻子………………等着出接触问题就好
这就是后加螺丝的最大困难,铝螺丝是最好加的,但是强度和连接都会出问题
原厂螺丝柱的是一铜一铝,这种工艺的铝柱在组装时需要涂抹导电膏。
所以还是铁螺母的好用,螺丝和铜鼻子差不多可以随便用

4平方的铜线没必要BVR,10平方才需要这种线

空开能代替保险丝,保险丝不能代替空开,你的车巡航电流多大?不是经常上大坡的话,空开规格比巡航电流高一点就正好。比如我车上起步电流150A,空开用的100A的,说实话,偏大

对性能不错的大单体来说,你设置了3.1的欠压值,欠压恢复这个3.3的值没啥球用,断开空开再推上可以显示来电,但是这点电连50米都走不出去,建议改成3.3和3.4,最起码没电了你能少推一段距离的车

对了,你控制器欠压值多少?60V控制器欠压值一般是47V,单体一致性比较好的话,电压是2.8左右。
所以,17串配原生的60V控制器和作死差不多,等于完全把断电交给保护板,软欠压等功能也成了摆设

有条件的话,控制器欠压值改到58V吧,至少也得改到56V,这才是17串该有的欠压值

自组锂电蛋疼的事情太多,坑也太多,需要考虑的参数和细节也太多,不建议未经各种参数调整就直接上

楼主:
螺母材质是304不锈钢的,铜鼻子是镀锡的,如果是铝螺钉的话,应该可以缓解电化腐蚀一段时间
有个疑问,电化腐蚀的话需要氧气的参与,如果用螺柱帽,再打304硅橡胶把螺柱全覆盖,不知道还会不会进行反应

当时没有内阻仪,但是这九个月跑下来BMS压差最大不过0.006V(未开均衡功能),所以感觉电池一致性还行,毕竟是汽车电池同一批拆下来的

电动车电机功率是1500W,但是控制器功率是1000W,控制器最大限流是50±1A,控制器欠压是52±1V,欠压值是52/17=3.06V

平时开的时候巡航电流在3-10A,因为出远门的话会提前充电,不会耗光电量,平时也就自己家里和农田里两点一线跑跑,所以印象中就只欠压保护过一次。

控制器的话改限流电阻的话挺麻烦,要弄也是天气好的时候再折腾

参数调整确实是很麻烦

计划这样调整:
过充电压4.1

楼主:
螺母材质是304不锈钢的,铜鼻子是镀锡的,如果是铝螺钉的话,应该可以缓解电化腐蚀一段时间
有个疑问,电化腐蚀的话需要氧气的参与,如果用螺柱帽,再打304硅橡胶把螺柱全覆盖,不知道还会不会进行反应
苦于当时没有内阻仪,但是这九个月跑下来BMS压差最大不过0.006V(未开均衡功能),所以感觉电池一致性还行,毕竟是汽车电池同一批拆下来的

电动车电机功率是1500W,但是控制器功率是1000W,控制器最大限流是50±1A,控制器欠压是52±1V,欠压值是52/17=3.06V

平时开的时候巡航电流在3-10A,因为出远门的话会提前充电,不会耗光电量,平时也就自己家里和农田里两点一线跑跑,所以印象中就只欠压保护过一次。

控制器的话改限流电阻的话挺麻烦,要弄也是天气好的时候再折腾

参数调整确实是很麻烦

现在是这样设置:

过充电压4.1v|恢复4.0v
欠压电压3.1v|恢复3.4v
关机电压2.8v
均衡起始电压3.3v(均衡功能关闭,平时不均衡)

充电过温保护55°C|恢复53°C
放电过温保护55°C|恢复53°C

充电低温保护5°C|恢复7°C

网友:
这种大单体,一般是汽车用的。我有2个点不太明白:
1,组装前测内阻和电压然后消除压差了吗?后续的压差怎么消除?保护板自动均衡吗?
2,我见过这种电芯组装成电池包的状态,防爆阀都是要求朝上的,所以我不太明白是谁说这样可以,当然实践出真知,没问题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路过,学习来了,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感觉个人组装的大容量锂电池还是太危险了,如果能有公司售卖的这种成品倒是不错。看锂电起火伤人的新闻不少,如果加装个独立的温度监控装置,在电池组温度异常的情况下能发出报警提醒人员撤离,而不是起火后才发现,会不会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