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好一个小焊机,世纪瑞凌ZX7-250

楼主(2021-12-29):
朋友送的,他自己拆过研究了,说有个管子短路了,我测了一下确实是,其它管子没短路。taobao买了换上一通电pong 一声响跳闸了,再次测量2个管子短路了,tb又买了一次,这次把板子上mos附件电阻等元件都检查了一遍,各处焊点也都检查清理了,换上后做好跳闸准备,上电,风扇运转正常,,稍后再做电焊操作测试,应该是好了

17楼更新测试图

网友:
确实小焊机,看样子好像就巴掌大

网友:
这焊机参数屌爆了啊!

网友:
很小啊,试试好用吗?

网友:
小巧玲珑,携带方便。

网友:
难道第一次买的是假货?

网友:
150买过一套,能焊接3.2焊条,2.0焊条非常好焊接,钳表掐了下最大电流大概在100A左右!

网友A:
这机子我也有一个17年88块钱买的,2.5焊条勉强用吧,这价位和体型非常棒了。

网友:
果真叫做小焊机

网友B:
加大300V储能电容是不是电流能大一些

网友:
好可爱的小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300V储能电容是不是电流能大一些

对付无人机,电流足够、、、、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300V储能电容是不是电流能大一些

只能是电流更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也有一个17年88块钱买的,2.5焊条勉强用吧,这价位和体型非常棒了。 ...

这个用2.0以下的应该不错,细焊条好操作,我焊粗焊条容易穿孔,掌握不了,用过1.6的很舒服,容易掌握

网友:
这个焊机厉害了  只见过修电机的有一个 好像经常拿来焊电机集线端子

楼主:
后续来了,三分之一电流(250-20)约80A,1.8的铁管穿孔

网友(2022-06-17):
这迷你焊机2.5的焊条能干一整天活嘛?比如焊个车棚

网友:
外壳做点焊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