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角磨机带什么样的手套安全?

楼主(2021-12-29):
这种有橡胶硅胶图层的手套行吗?看它也有针织部分,是不是也有危险?虽说不戴手套是最安全,但是火星子溅到手上也蛮疼的

网友:
针织手套比较危险,多年前看过一个同事用冲击钻被卷进去了。

网友:
尽量别带手套,,一个大意就卷到了。

网友:
这种危险些似乎小些。不过还是尽量别带手套,,一个大意就卷到了。

网友:
使用电动工具中我一般不戴手套。因为戴手套后没有触感、不灵活。使用角磨机只要按安全规程操作,手一般不会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眼睛防护,防止灼热的金属屑溅到眼睛,灼伤视网膜。

网友:
角磨机我带着手套反而抓不紧,戴好面罩,安全操作,切割量少而慢最重要

网友:
《手部防护防护手套的选择、和使用和维护指南》7.1.4条中给出了建议,操作转动机械作业时,一定不能使用编织类防护手套!这里就包括旋转机床、手电钻、角磨机等。

网友:
操作规程严禁戴手套。

网友A:
角磨机带安全罩,操作人员带面罩,不戴手套

网友:
长期使用角磨机既不带面罩,也不戴手套的裸奔路过

网友:
带那种纯胶皮的呗有点类似洗碗用的

网友:
金属防割手套

网友:
手套戴不戴的无所谓,但是防护镜必须要带

网友:
当然是医生用的那种一次性橡胶手套

网友B:
手持电动工具禁止戴手套的吧

网友:
角磨机使用时不能戴手套,特别是针织类的手套,万一卷入手就完了!同时最好买眼罩式护目镜,以保护眼睛不受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带安全罩,操作人员带面罩,不戴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电动工具禁止戴手套的吧

网友:
我印象中角磨机就没有安全过。。。。。每次别说用,看别人用,我都会紧张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