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啥胶水能粘的牢固

楼主(2021-12-29):
骑的雅迪m6小电驴红绿灯被后车亲密接触一下,把平叉护板碰掉了,问问大神们用啥胶水能粘的牢固

网友:
PVC塑料焊条

网友:
长知识了  这个还有焊条

网友:
这个应该是PC材质的吧?用PVC胶水占不了,要专用胶水

网友A:
AB胶啊,粘之前,先刷干净,干燥后再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啊,粘之前,先刷干净,干燥后再粘。

AB胶抗老化很差的,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先用502固化一下,然后在边上堆耐高温硅酮胶。也就是俗称的玻璃胶,但要耐候的,封电磁炉的那种,或者修汽车的那种,胡一大坨下去。让自然固化,最好能固化三四天。基本上能达到原厂的80%强度吧,没有下一次冲击,耐用度估计跟得上车。不会出现氧化的问题。

网友:
没用的,粘好了在以后行车震动中也会脱落。要是觉得不好看就去车行换一块,要么直接无视。

网友:
这种应该是白色abs塑料 环氧树脂试试 断面太小 考虑加强筋

网友:
参照汽车车身塑料修复,有专用的工具的,加热铁丝怼到塑料里去再掰断铁丝,强度比胶水好。

网友:
502粘断面,然后哥俩好包裹加固。

网友:
找点金属的滤网,烙铁烫入。我修的笔记本外壳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2141-1-1.html

网友:
要不换新的,就算粘上也不一定结实,要不就找塑料管找好距离对付上

网友:
修牢固的难度较大。清创,用AB胶在界面和外围进行包围式粘接,勉强可以。

网友:
断面太小,如果按原位复原肯定久了会掉,要是舍不得换新的就上下打孔,用铁丝绕上最保险

网友:
可以试一下热熔胶

楼主:
感觉还是您这个牢固性更好点,我先确定一下护板的材料用相对应的焊条

网友:
卡福特胶,把朔料件先都好,1:1调好胶粘住固化几个小时即可

网友:
卡夫特胶水很好用,我粘过很多东西都很结实

网友:
万能的tb搜索,塑料修复焊钉,先把塑料固定住,再用胶加固

网友:
扎带穿孔后扎牢就可以了,扎带要买正品新料的,不能买二手料,锁住后使劲拉,断口被拉升或者拉不断的好,断口整齐的不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