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大哥们,让你们看看我做的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1-12-29):
没错用的stm32f103c8t6,步进1ms,10ms以上时步进2ms。
mos部分48n88,80A80v,直接并联上下三层板,每个板子15个。
电源用的降压模块,稳压到8.8v通过四个大功率电阻给电容充电。四个电容用3*10铜带串联,没有均压模块也不需要。
信号输入通过光耦隔离后连接到882与772做的图腾柱,然后接入mos管g级

试过8.8v30ms点焊两个镀锌垫片,竟然能点焊住,0.1的镍带用1ms都会有点过火。
最后的点焊针用了6平方铜线,打磨了一下尖头。用两根6平方软铜线并联。
操作信号用的脚踏,没有用自动控制。自动控制有些时候没拿稳,火花吓自己一跳。
最后程序用的linkboy5.0图形编程,对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来说,挺好用的

网友:
看楼主的这桌子简直无敌了

网友:
只要能用就挺好了。

网友A:
看起来挺牛逼的,看这做工,感觉楼主能制造定时炸弹

网友:
不错,这操作区牛逼。

网友:
看工作台的背景,楼主一定是位操作能力很强的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牛逼的,看这做工,感觉楼主能制造定时炸弹

哪里像了,让我改改

网友B:
楼主用linkboy 编程呀!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C:
同是初中文化   差别咋这么大捏
CubeMX表示哭晕在厕所

网友D:
楼主在中东的话估计就是重点人才了

网友E:
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什么软件?

lingboy5.0图形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初中文化   差别咋这么大捏
CubeMX表示哭晕在厕所

Mixly这个软件也可以啊
跟linkboy差不多,
你这个我也玩过,不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linkboy 编程呀!用的是什么版本?

linkboy5.0测试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中东的话估计就是重点人才了

在中东我怕我活不到27啊

网友F:
这么简单的的东西竟然用stm32单片机控制,有种大马拉小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简单的的东西竟然用stm32单片机控制,有种大马拉小车的感觉。

没有啊,单独的单片机模块,哪里需要就拿去哪里。 链接是用两个易接接头完成的。

网友:
这个用32有点大材小用了,stm8就很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