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同事的陆风F-11行车记录仪,无法保存设置,不能开机自动录像.是要刷机了吗?

楼主(2021-12-29):
如题,已经设置了“开机自动录像”,可是下次再上电开机时,依然是关闭状态,也就是设置无法保存了。手动可以录像。经过折腾,格式化TF卡,以及更换好的TF卡均无效。可能是需要刷机了,但是不知程序哪里找?求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试,应该是断电不能记忆保存的设置了

网友:
后备电池没有电流吧,另外不建议维修

网友A:
试下熄火断电等记录仪关机后立即上电看看,如果能自动开机就说明需要换电池了,还有可能就是主板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熄火断电等记录仪关机后立即上电看看,如果能自动开机就说明需要换电池了,还有可能就是主板漏电。 ...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建议,我马上试试。

网友B:
看看时间是否正确,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看系统时间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所以保存不了设置,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的话就换个新的记录仪吧

网友:
那个大电池可能失效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时间是否正确,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时间是正确的,即使断电也正常计时。

网友:
时间记不住,断电保存视频出错,应该是电池失效。如果其它出问题,建议换联咏96650方案等质量好点记录仪。

网友C:
初始时间2012.1.1,很明显就是内置电池失效了,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是正确的,即使断电也正常计时。

有的机器有可能有gps对时功能,开机后过一会时间就会对好,注意刚开机时的时间是否正确。你图上的时间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时间2012.1.1,很明显就是内置电池失效了,换一个就OK了!

我是先选择了恢复出厂设置,无效,后来又按后面的RST,还是无效,最后一招,把内置电池断开一天,然后再接上,所以时间归零了,但是仍然无卵用。

网友C:
内置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同样规格的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同样规格的就解决了!

今天换了一块手机电池,电压正常4.2V,可是仍然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块手机电池,电压正常4.2V,可是仍然不行。

三星手机电池有三个脚的,有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手机电池有三个脚的,有没有接错?

没有接错,只接了+ 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只接了+ 和-

你还要接到车上试才可以的!单独电池是工作不了的,电池只是保存日期、设置用的!

网友:
网上找个固件刷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要接到车上试才可以的!单独电池是工作不了的,电池只是保存日期、设置用的! ...

这个记录仪是USB接口供电的,用了手机充电器当作外置供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