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自耦调压器 再给老张设计个二进制变压器接线图

楼主(2021-12-29):
这是个滑动自耦变压器, 可以很细腻的调压

这是带有抽头的自耦变压器, 改成了用开关调压了, 开关比上面的滑动自耦变压器的滑动触点更可靠一些, 但是只有几个取值范围.

下面是老张缠绕的二进制变压器, 目的是通过少量的抽头和开关组合出更多电压, 需要有初级绕组, 同时实现隔离

这个原理图很简单, 每个绕组只要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操作简单, 不会出现误操作导致短路
一排开关拨动起来, 咔咔咔很带感的
开关都上去是 111 代表最高电压
开关都下来是 000 直接 0 伏

网友A:
不说别的,开关的触点未必比变压器自带的滑动触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别的,开关的触点未必比变压器自带的滑动触点可靠

可以选好开关啊
关键是那个滑动结构不好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选好开关啊
关键是那个滑动结构不好设计

那玩意得装电压表,那个滑动结构一般是簧片和碳刷结构的

好开关,你准备选哪种好的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
零几年在网上见到调节铁芯位置,实现工频变压器调压,原理上看不存在触点问题,实际上需要高强度调节装置不好做,有调节范围限制,电压再低需要旁路电阻影响效率。

网友:
滑动自耦变压器的碳刷比开关接触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得装电压表,那个滑动结构一般是簧片和碳刷结构的

好开关,你准备选哪种好的单刀双掷开关? ...

这种就很好用啊,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