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法拉电容的手电筒

楼主(2021-12-29):
法拉电容的手电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电池,需要用的时候摇一摇就行,缺点不是特别的亮,但是能应急,在伸手不见六指黑夜,还是不错的。原来是一个Led灯珠,改成四个,还行比一个的亮多了,里面一个超强的磁铁一个线圈,法拉电容感觉容量太小换成Etc的hpc电容了用着不错。整体是防水的,既能当手电用,也能当健身设备,摇一摇摇一摇,锻炼臂力。

网友A:
把草帽灯珠换成XPE这种的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草帽灯珠换成XPE这种的试试看呢

供不动吧

网友:
这么大,不塞一颗26980进去可惜了

网友B:
伸手不见六指,我服了!

网友:
秒啊,磁铁切割线圈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伸手不见六指,我服了!

用手自撸时,是6的

网友:
我也用过这种东西,摇到麒麟臂也亮不到几秒了,就是个鸡肋产品了。

网友:
打赏女主播

网友:
线圈可以增加更满一些,灯珠至少升级成3颗仿流明,光效比F5指示灯好不少。零几年我在春节庙会买到过假的自发电,开始以为15元比批发市场便宜,亮度很暗后用力摇动没变化,拆开后发现,原来是铁块滑动没吸力,线圈很薄一层装饰,一次性CR2032硬币电池。后来50元买的手摇款是真的自发电,可惜是3节串联镍氢纽扣电池,没上可充电LIR2032锂离子硬币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只不过我那个是假的
直接就一小纽扣价格小草帽
线圈 加铁块

网友:
纯粹是个博眼球的玩意儿,没卵用

网友:
玩具,可以演示发电

网友:
大约25年前,我在 小康之家  邮购买到过同楼主的一样但比这个大的手摇电筒,摇到手臂发酸也亮不到一分钟了,就是个鸡肋产品了。

网友:
这种手电亮度不行。以前我也有一支。只是好看,不中用。

网友:
N年前也有个这玩意后来找不到了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13年前在学校门口买过,我那个是假的,里面一个铁块。线圈也是装饰,实际上里面是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伸手不见六指,我服了!

没毛病,有光的时候看不见六指,没光的时候更看不见

网友:
以前类似的还有手捏手电筒。
不过真正靠谱的发电式手电见过做出口的,线圈面积比这个大好多,国内没卖。

网友:
N年前交智商税买过个类似的,用到亮度下降才发现内部隐藏的纽扣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