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2年前的老笔记本更换用两节南孚代替BIOS纽扣电池

楼主(2021-12-29):
12年的老本子最近老死机,经常需要按重启。原来的2032用表打电压正常,还能点亮LED灯珠。换了个也是5年前的2025,就没再死机蓝屏,2025也是5年前的所剩电量不多,干脆直接换两节南孚,有效期十年够用到本子报废了,本子空间大,里面随便塞,正好空格硬盘位,双硬盘设计随便弄

网友A:
漏液王中王啊,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液王中王啊,太危险了

确实

网友:
大胆   胆大   这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
漏液一切都OVER

网友:
以后拆废品的人看到干电池放笔记本里怎么能理解?我看到图片的时候都纳闷了,干电池能干翻18650?

网友:
你好歹弄个锂电池,这电池分分钟漏液,还想用10年?1年能用上就已经要烧香了

网友:
你那里2032很贵吗?

网友:
干电池完全不行,漏液彻底报废!

网友:
电池漏液就完蛋啦

网友:
2032/2025应该很多吧

网友B:
笔记本内部温度挺高的,你就不怕这电池热坏了啊?老老实实整个2023不就好了,也一样买南孚那个金色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地址贴上来,我给你寄几个2032电池

网友:
漏液都是小问题,我倒是有点担心这碱性电池会不会因为被充电而炸了,毕竟一些特殊的主板会在通电时反向给纽扣电池充电

网友:
一年不到就可能会漏电解液,玩完。这叫DIY?再说这扭亏电池烂便宜,也容易买到。这是捡芝麻丢西瓜。

网友:
哈哈,这骚操作,佩服佩服。

网友:
南孚电池很容易漏液

楼主:
谢各位好意,漏夜也是往后盖D壳漏,不会殃及主板。纽扣是锌猛电池貌也不是充电电池。这个只是提供微弱电流BIOS芯片,不会充电貌似。反正半年清灰次,到时看看情况。12年的老电脑坏了正好下决心换,省的老不坏扔舍不得,用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内部温度挺高的,你就不怕这电池热坏了啊?老老实实整个2023不就好了,也一样买南孚那个金色的就好了 ...

老17寸本子,内部空间大,CPU也换过成低功耗的,这个空硬盘位置远离了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