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达4856AC电源维修

楼主(2021-12-29):
开始使用灯泡串联维修台达4856AC开关电源,发现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问题,测试输入侧电阻为2.5K左右,怀疑是交流输入侧有问题,再继续查找发现继电器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原来是继电器两侧的热敏电阻损坏,更换后启动正常

网友A(2024-08-23):
就这样?  为啥热敏电阻那么容易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为啥热敏电阻那么容易烂?

质量不好,都封装问题,裂的换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