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512G 固态开卡,开卡成功后只有256G

楼主(2021-12-29):
一个亿捷品牌 NVME512G 固态 无法格式化,然后重新开卡,开卡成功后只有256G 一共4颗颗粒 颗粒编码 29R01T2AMCTH2
搜不到这个编码的颗粒信息 有知道多大吗?

网友:
是没有设置成3d tlc吧 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
用id搜索一下,修改一下参数,可以开卡,应该是设置上有点问题

网友A:
SIZE DISK指定开卡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ZE DISK指定开卡容量

请问大佬,128的盘,开80,剩下的是做op还是主控当坏块不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