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不开机的瑞谷平板电脑一个(Ragoo R72)

楼主(2021-12-29):
不开机的瑞谷平板电脑一个(Ragoo R72)

不知道是什么平板外观完好屏幕完好不开机好坏不知道,如坏的也不要怪我考虑清楚了在拍,研究价3999m币包邮

网友A:
充電口在哪裡啊,需要什麼型號的充電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口在哪裡啊,需要什麼型號的充電器啊

仔细看第2张图片右上边就是充电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第2张图片右上边就是充电口

那你不試試拆開接個電亮個圖來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第2张图片右上边就是充电口

最後一張圖不是寫了5 v,2.5a 嗎;亮個開機圖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試試拆開接個電亮個圖來看看嘛

试过拆不开怕拆坏了不敢乱动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拆不开怕拆坏了不敢乱动放弃了

不需要拆開吧,找個轉換接口就行了吧

网友B:
Ragoo R72

Painel LCD  :  7 "Painel de Alto Transient Response TFT Digital (800X480)
CPU  :  Samsung ARM11 6410 667MHz
Sistema Operacional  :  Android2.1
RAM (DDR)  :  DDR1: 256MB
NAND Flash  :  2GB (Standard)
Tela sensível ao toque  :  Resistiva
Wifi  :  802.11 b / g
G-Sensor  :  Embutido
Toque Vibration  :  Embutido
Rotação da imagem  :  Embutido
Transmissor FM  :  Embutido
Formato de áudio  :  MP3 / WMA
Formato de vídeo  :  H.264/H.263/MPEG-4/WMV/VC1@30ftp (D1,720X480)
IE Flash Player  :  Apoio
Jogos  :    Android2.1 Compatível
Mensagem Instantânea  :  QQ / MSN / Skype
Ebook  :  Com suporte para cores função e-book
Apoiar a versão do software aplicativo  :  Versão compatível Android
tereo Speakers  :  Apoio
Conector USB  :  2 * USB host + 1 * Mini USB Slave
Fone de ouvido (com microfone)  :  ø3.5mm
D1 saída AV  :  ø3.5mm
Power Adaptor  :  Entrada: AC 100-240V 0.7A (MAX) ~ 50 / 60Hz; saída: DC 5V ~ 2.5A
Microfone  :  Embutido
Connector cartão Micro SD  :  Embutido
SIM Card Connector  :  Embutido
Bateria  :  3.7V / 5200mAh
Vida Da Bateria  :  10hrs
Vida útil da bateria com a reprodução de um filme  :  8hrs
Dimensões  :  210mmX119mmX16.5mm
Peso  :  430g

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goo R72

Painel LCD  :  7 "Painel de Alto Transient Response TFT Digital (800X480)

这些你都能找到,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goo R72

Painel LCD  :  7 "Painel de Alto Transient Response TFT Digital (800X480)

这个配置的话,没坏的好的也就这个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