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元件?功率器件标的是“3A3264”

楼主(2021-12-29):
一朋友有个Y152A的线性稳压电源,功率器件标的是“3A3264”,没查到它的参数,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功率元件好像是无锡华晶的元件,三只还是两只引脚?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电源调整管吧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啊

网友:
这个商标?

网友:
功率三极管,NPN还是PNP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元件好像是无锡华晶的元件,三只还是两只引脚?

三个引脚
三个引脚

网友B:
这种古老的电源,调整管不是NPN型的三极管就是PNP型的三极管。

网友C:
2SC3264?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古老的电源,调整管不是NPN型的三极管就是PNP型的三极管。

好像是NPN型的三极管,因为集电极连在整流输出的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C3264?补丁

2SC3264是NPN型大功率三极管,但3A3264的3A若按三极管的命名规则,3A中的A是代表锗材料的,与电路中的接线法相矛盾,线路中是硅管子的接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