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其实敏锐的问题在于拿寿命快到头的片子做盘还不如实告诉客户

楼主(2021-12-29):
我那个512g的盘说实话,相对金士顿的480g正品盘真没便宜多少,我当时买的价格是300,我自己金士顿的行货价格是349一个,按这个价格算,金士顿是0.72元一个G,

敏锐的盘是0.59元一个G,大约差个1毛钱一G,然而,问题在于,哪怕金士顿行货用 的是QLC,也能保证3年质保之内的正常使用,就算是冷数据掉速也不会掉到个位数的读取速度呀。

然而,敏锐的盘我只用了11个月,期间从未装过系统,测速那掉速呀,还有读取困难的块。这就是问题所在。

还有,很多坛友觉得固态不应该用hdtune pro来测速,可你百度一下,一大把拿他来测固态随机速度和读取速度。

坛子里很多朋友都买了敏锐的固态,但是很多人也反应用的很好呀,可我自己就用的很好呀,除了启动速度越来越慢之外没有任何故障。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盘没有问题。我也是偶然才测一次速的,之前我是非常相信坛子里的手艺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手艺人一般都是靠口碑吃饭,靠良心立身的呀。

你想想,坛子里混了这么久,怎么可能把这么烂的片子拿出来做盘卖给坛友呢?我从买回来,就从来没想过这个盘测速会掉成这个样子。我总觉得三星的企业级盘拆机的。至少用个5年不成问题的。可能8-10年也是没问题的。

但怎知手艺人不爱惜自己的口碑和良心呢?你买的没问题并不代表我买的没问题。所以,手艺人的东西都是随缘的吗?

第一个芯片是sec 531 ,第二个芯片是 sec 625

我这个盘,我买回来就换了一个金属壳,里面每个芯片上都贴了散热贴的。所以有些字看不清。一直都是放在笔记本里面使用,每天都要开机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颗存储颗粒编号不同,最下面的那个编号也不同。

下面是今天早上测速的图片,整个盘是空的,一个分区

这就是目前这个盘的状态。。。看上去确实没得问题。但我没存数据。
不知道磨损范围对比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论坛买东西,不应该让买家赌运气,毕竟坛友都是基于信任才会买,要就把最好的留给坛友,要么就不要到论坛卖东西。否则,赚那几个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是真不划算。

网友:
这种可能真的要靠运气,我买的SSD很可能跟你的是同一批的,主力电脑当做系统盘用的,两年了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芯片开tlc模式当mlc卖

网友:
U盘也从他那里买过两个,有个32G SCL的没出过问题不过用得很少,还有个128G的送人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

网友:
有些主控芯片没有缓存,缓外速度本身就会降速,有些鸡血固件,超过一定容量后本身速度直线下降,这种还是看运气,一分钱一分货,品控没有把严,出问题了容易集中而已

网友:
三星的颗料也的掉速的问题的,我有一个苹果的拆机换下来的512的盘,就是要过段时间使用一下,不然就会读取变慢.

网友:
这老板看来默认了,也不出来辩解下!

网友A:
他那里卖的512目前为止好像有三种规格,你买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里卖的512目前为止好像有三种规格,你买的是哪一种?

应该是最后面那种,我等下拆开看下再告诉你

网友B:
去年买过店家一块192g硬盘,速度到时没有问题,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不能bt下载,下载后系统运行速度卡顿,从新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才能正常,不知道这个算正常吗?bt下载没有多少文件1-2t吧

网友:
我买过一个64G U盘,确实越用越慢,而且掉速,现在只当2.0的盘用了

网友C:
贪便宜买的就要接收良品率低,省心买个好的稍微贵的多好

网友:
还想着在论坛买两个手艺人的盘,这么一看挺劝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贪便宜买的就要接收良品率低,省心买个好的稍微贵的多好

这可不是贪便宜呀,贪便宜的是512g的固态200块,150块一个那才算呀,

我这个就是比正常价钱稍微便宜一点点而已

网友:
一直不敢下手,最后还是掏了一个二手拆机的品牌盘

网友:
出来混总是要交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过店家一块192g硬盘,速度到时没有问题,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不能bt下载,下载后系统运行速度卡顿,从 ...

肯定不正常,192g的容量也不正常,估计坏块过多

网友D:
你那个512G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你与店铺客服沟通了没有?如果没有沟通,就这样草率发贴,这算什么?难道不会是同行恶意吧?有沟通的话,请拿出旺旺聊天证据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512G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你与店铺客服沟通了没有?如果没有沟通,就这样草率发贴,这算什么?难道不会 ...

哪那么多同行,现在论坛里还活跃的SSD同行有几个?你是在指控无奈还是指控hi还是指控wa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那么多同行,现在论坛里还活跃的SSD同行有几个?你是在指控无奈还是指控hi还是指控wang? ...

不是说敏锐吗,,另的用了3个月还能退,我估计512G应该有缓存吧,用了11个月有问题,正常做法应该先沟通为好。。那个3个月的买家聊天记录骂人你看到了,但卖家没有回骂,只是讲道理,答应退货,只是定制用掉了材料,刻字更没办法退吧。除非合同上写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