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御捷Q5S电动汽车,60V 100AH电瓶,新换的,充满电只有67V,不是应该72V吗?

楼主(2021-12-29):
大家好,现在有个御捷Q5S电动汽车,60V 100AH电瓶,新换的,充满电只有67V,不是应该72V吗,充满只有5个多小时,跑的里程也不对,各位大神能不能分析是什么问题?需要检测哪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铅酸吗?铅酸60V充满电拔掉充电器后67V差不多的

网友A:
充电器电流多大的?

网友:
估计是按13.8V的电压充电

网友B:
可能充电器带温度补偿?冬天电压低

网友:
铭牌啥的拍出来看看? 额定60V,充满67应该很正常啊。

网友:
第一,67V正常,14.4*5=72V是理论最大值,实际上一般充电到70V左右,停充后,电池电压会降低到65-68V左右。不过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放完电,各个电瓶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有偏低的,可能就是有电池容量有问题
第二,行驶里程低,冬天气温对电瓶容量影响很大

网友:
买个双显表头做个充电电压电流观察 60v 100ah的电瓶 电动三轮车也用这种规格的 我之前修一个三轮车充电器 空载80v左右 你可以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充电器带温度补偿?冬天电压低

是的,带有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电流多大的?

60v15a充电器

网友:
12V铅酸电瓶,横流(一般是0.1C)充到14.5V,然后降压到13.5V恒压继续充电个两小时左右,所以你的电压是对的

网友:
你得先搞清楚是几串的电池。如果6串那电压有点低,如果是5串电压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