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无老哥知道这个SM2246xt的板子怎么短接?1509-11191-460

楼主(2021-12-29):
在仓库里翻出两个msata的硬盘,想重新开卡试试,但没找到那个是短接触点。来个老哥指点一下

网友A:
一方一圆的孔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方一圆的孔挨个试

可以了,得开机前就短接好
话说老哥知道2264XT主控 MT29F256G08CBCBB闪存用哪个开卡工具吗

网友B:
小板子两路供电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子两路供电就够了?

mSATA从接口给3.3V直通闪存,所以只需要一路1.8v vccq,一路1.2V给主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得开机前就短接好
话说老哥知道2264XT主控 MT29F256G08CBCBB闪存用哪个开卡工具吗 ...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
这个版本直接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
这个版本直接可选

好的,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