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泰克TDS220数字式实时示波器启动自检故障并更换液晶屏偏光膜

楼主(2021-12-29):
前段时间,坛友咨询,有一批学校处理的示波器,带宽是30M的,有没有使用价值。本人当时回复说使用意义不大,过了几天,又想着自己手上没有示波器,每次都找朋友借来用,不方便,有胜于无,表示想收一台,坛友说那一批已处理了,看看能否找一台。不久就包邮送来了一台。感谢坛友@小白兔 。接下来就是利用零零碎碎的时间进行维修打理,历时两个多星期。

一、外观及拆机

收到的情况,包装很好。

二手的,外表就不多说了。TDS220带宽为100M

初步检查,屏有问题,只能先拆开看看屏能不能修

拆下前壳

拿掉按键橡胶

拆下后壳

屏、电源板、按键板、主板都在中框上

主板

四大部件

按键板正面

按键板反面

屏正面

屏反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BNC座坏了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反面

仔细看下屏

不只是膜裂了,还起了泡

二、清洁及维修BNC插座清洁不表

BNC座是接地的两个固定引脚断了,拆下BNC座,量一下尺寸

本想网上买的,后来想想有办法修就修了

断口情况 座子上

断下来的

板子上

从断口观察应该断了很久了

修理

这个修复不难,打磨、上锡、焊接两个引脚就可以了。一看就懂,不表了

修好

楼下更换液晶屏的偏光膜及维修启动自检提示扩展模块未安装故障:

楼主:
三、更换偏光膜

接下来是主要工作,给屏换偏光膜。此屏为5.7寸的伪彩屏,海鲜市场有偏光膜。DIY吧拆屏

先撕开外偏光膜,可见起泡了,胶也裂了

除胶

除好外偏光膜的胶

内(低)偏光膜情况,一样的裂、起泡

撕开膜

胶已经变成粉了,还有难闻的酸味道

除到一半测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和手头的偏光是否合适这块坏显示器已经躺在角落里好几年了,今天用上了取两小块

不同角度测试了一下

屏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偏光膜坏了

接着除完剩下的胶,处理好后和所用工具合个影

整体测试一下放入原来的内偏光

有我的偏光眼镜试试

用手上的偏光不同角度试试

内外都换成手头上的测试下

不同角度

这个角度还行

从不同视角都可见正面看

左面看

右面看

上面看

关机后屏的颜色

确定一下偏光度数内外同度数

内外相差90度

参考一下,有两种

看看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将外偏光转90度

只能判断出是黄边和蓝边记下,外偏光0度时是黄边

外偏光是90度时是蓝边

结合前面的测试,可以判断出,原来的情况:内偏光是90度,外偏光是0度,是黄边。准备用的是内偏光是0度,外偏光是0度,是蓝边。接着就是按自己喜欢的颜色裁减好内外偏光膜

我用的是自己感觉可视角度较好的

四、打理背光,安装屏拆开背光

用的是荧光灯,有改造为LED的冲动

发黑不严重,应该还可以使用几百小时吧

装回去的时候,在导光板的三边加了铝箔,防止漏光,同时可以增强一点亮度

放好内偏光膜

装上屏

放上外偏光膜

装回盖子

扣好卡子

测试,探头有点过补偿

调好CH2

调好后

五、装机清理按键

连接外壳的金属弹簧要装回去

外壳的卡子处理好的样子

装好测试

启动自检提示扩展模块未安装

外观已是焕然一新

对比一下

过了几天,气温降低,又出故障。楼下解决:

楼主:
六、解决开机需要预热

近几天天气变冷,发现示波器刚上电时,屏上有横向的扰条,随着开机时间长,就消失了。

考虑到是变冷出现的,第一反应是有电容不好了,可能是在电源上再拆

主要元件

没有电容怀孕,有返修的痕迹

输出参考图,其它网上的图,有违规请联系本人删除

用风枪吹遍了电源板上所有的电容,整个板都温热了,显示反应不明显

难道是主板?局部加热,有些地方加热能引起屏的对比度增加使屏幕变黑,但冷机加电有横条干扰的故障元凶不能确定。就三大部件,最后只剩下屏了,不会是屏还是有问题吧,再次拆开屏发现这里还有忽略了的三个电容

拆下测量,容量已明显下降

观察一个,三个空比较大,更换普通电容也可以

换好电容

点亮后电容上的电压不高,应该是脉冲类的,峰值比较高

故障排除,冷机开机也正常了。
这个机子到现在开机次数才292次,应该是学校用的吧。

七、算是偏光膜的一点知识(高手勿喷)

1.如何确定一块偏光膜的偏光度数:

在其一边上折个小裂口

双手捏住裂口两边撕开,会有一个整齐的边出现

这个边就是偏光0度(180度)

2.偏光的有趣味现象
各种显示器有自己的偏光度数,我面前的是0度的

在前面放一个偏光为45度的情况

转到90度情况

这时,在偏光膜与显示器之间再插入一个45度的偏光膜

又变透明了
再来,两块偏光度数垂直的偏光膜

在其中间插入一个45度的偏光膜

以上,本文完。

祝坛友们忘掉2021年的所有不快乐,迎接2022年的到来。
谢谢观赏!!

网友:
TDS220,挺经典的机器

网友:
内屏幕没有坏是吧?

网友:
直播中啊,赶上了

网友:
来早了?还有两楼没更新……

泰克100M/1G双通道,平时简单用用足够了,就是探头BNC座子怎么会被干成那样?用示波器又不是拉风箱,狂怼狂拔……

网友:
好坛友直接送示波器,二手的我不嫌弃,等送

网友:
看这接口,不知道遭遇过什么,这么粗都断了,是绊到线摔的? 看起来也不像,旋钮也都是好的

网友:
哈哈,既然赶上直播了

网友:
先占个座后排观望~

网友:
记号一个,也有台TDS220,以后偏振片坏了维修参考

网友:
学习了,技术给力,五星好评

网友:
不错,修好了。多少钱入的?

网友:
不错修的很完美,30m修电源足够用了,液晶虽然使用不多但年代久远仍然老化严重,好歹用用还行~

网友:
祝坛友们忘掉2021年的所有不快乐,迎接2022年的到来。

网友:
好技术、好文!

网友:
内部做工真不错

网友:
当年可望不可即的高档玩意,现在沦为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