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atx电源为啥尖峰吸收电路发热量这么大

楼主(2021-12-29):
根据电路板简单的画了一下,dm311芯片产生5v待机电压 uc3843产生正负12v之类的还有WT7510芯片检测正负12v 5v3.3v电压。
这个电路是两个尖峰吸收电路吗?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不是不用尖峰吸收电路电路了吗?普通的3842加运算放大器 推挽电路加半桥电路也没有用尖峰吸收电路(电容 电阻加二极管),还有
普通的尖峰吸收电路就是蓝色圈里的这个很常见,红色圈里的什么原理发热量还大的很,电路板都发黑跟烧糊了一样。

网友:
所以你的圈呢

网友:
除了蒙圈没看到你的圈

楼主:
我去 图片居然没上传上去

楼主:
抱歉 没发现  不知道为啥图片没有传上去,刚编辑了一下

网友:
感觉用红圈的电路就不用绿圈的电路,福无重享,祸不单行。

网友:
我是小白,我的分析,有点分流保护和减少自感电动式高频干扰的意思
红圈一看这2电阻才200欧,并联后100,那么反向尖峰电压过来后,有高有低,高频电压会先从这走,电流就会很大,绝对就符合你说得发热严重一说。(小电容通高频阻低频)
其次,开关电源如果不接尖峰吸引,易开关管击穿,所以重要也必不可少

网友(2023-03-02):
航嘉小1u的150w电源的尖峰吸收电路就是你画的红圈,不过那个电容是一个221,电阻是一个100r,电阻发热很厉害,外面套的黑塑料绝缘管都干硬了,一碰就掉渣。线路板都黑了。
我把rcd全换了,电阻还是热,我套的是热缩管,直接热缩了。
打算把那个221换成222,电阻把热缩管直接烧冒烟了,换成111,几乎不热。到底是后级故障导致的,还是开关管的问题不知道,反正都正常输出,只是纹波有些大。

网友:
是否需要尖峰吸收电路,取决于电源的拓扑结构:反激电源,必须要有尖峰吸收电路;正激电源,电路设计良好的话,不需要尖峰吸收电路,推挽,半桥,全桥,都是正激拓扑.
图中,绿圈部分,是尖峰吸收电路.红圈部分,有尖峰吸收的能力,但它的作用是抑制高频铃振的阻尼电路,这与次级整流二极管两端并联阻容是相同的功能,初级或者次级有一端的阻尼电路失效,所有的压力就会加在另外一端的电路上,会异常发热.如果初级次级两端的阻尼电路都失效了,电源可能还能正常工作,但EMI肯定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