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影驰的铁甲战将为啥总是这么容易出问题

楼主(2021-12-29):
外壳就没拍照 主控是ps3111的 存储颗粒不知道是啥的,以前坏的主控是ps3109s的升级了一下还能坚持用,明明同样一个型号的固态主控居然不一样,网上搜了一堆教程,这个需要用特殊的转接板,自己手里有两个不同牌子的移动硬盘盒奈何都是jms578的,

图片不清楚凑合着看吧。

网上下照着教程下载的软件。

闪存颗粒ID ,也不知道改用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

本来就是固态有坏道,照着网上折腾了一番现在成砖了,还是需要另一种芯片型号移动硬盘和才行?
过程就是这个么个过程,也不知道具体哪一步搞错了,一开始总是认为自己下载的三个版本的开卡软件不能开应自己固态的这种闪存颗粒,还是请大神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缺了一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了一个ce

嗯 还能识别出144g的容量

网友:
CE应该不缺,如果只有2片颗粒,应该是1通2CE  96GB, 2通1CE  48GB, 共计3CE  144GB, 这是个128的盘,2CB47832AA04是镁光B0KB的TLC,要用支持B0KB的软件来开,而且3CE貌似需要特殊软件,总之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希望有大佬来解答,祝你好运哦

网友B:
板子上应该有短接点,短接就可以重新识别。不过我记得群联的开卡没有要求一定要什么转接卡啊,JMS578不行吗?

群联的开卡工具太乱了,上次下了一个坛友整理的包,里面乱七八糟的,如果拿到一个PS3110、PS3111固态,我还是不知道该用哪一个,只能一个一个试。看一些高手的帖子,还有开卡出错以后,用官方Repair工具修复的,总之很繁琐,我还是老老实实玩慧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应该有短接点,短接就可以重新识别。不过我记得群联的开卡没有要求一定要什么转接卡啊,JMS578不行吗 ...

有短接点 正面最下方正中间的两个点就是短接点  用JMS578总是报错

网友(2022-10-14):
我和你一样的影驰,用ASM 1153E开卡, 很顺利, 可以14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