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造一个充电的鼠标

楼主(2021-12-29):
准备改造一个充电的鼠标,我看了下鼠标标记的参数是电压3V,准备买个锂电池和充电板加usb-c接口,我之前使用的南孚,感觉没使用多久就没电了,一般都是5V输入充电呗,3V供电给鼠标呗,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我需要买多大容量的尼?

网友:
用罗技的不香吗?充电的也不贵充一次能用半年。用了很多年了换不了了。

网友:
建议先琢磨一下鼠标值多少钱
不行直接买一个充电的也挺好。。。

网友:
两节14500改成并联就行了,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支持最大多少V输入?大于4.2V的话貌似不用加降压电路。

网友:
我的鼠标一节五号电池可以用半年差不多,没多费电,快递店里面用的,不打游戏。

网友:
容量不重要  鼠标不费电。
南孚碱性电池 一般容量1000mah左右

网友:
换成磷酸铁锂的,安全省事,不漏液

网友:
我的鼠标里面几乎啥也没有,我前段时候是把两个镍氢搞进去使用,用几个电阻串起来做充电限流,用了一年来的感觉不好,尤其最近是充一下电然后用一两个月(可能是一两个月)就感觉没电就得再充电。
前几天改了,把一个二手18650的锂电池塞进去了,搞了块4056小板在里面,用了两个两极管做降压。目前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