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0-30V/0-5A可调电源:Eventek KPS305D

楼主(2021-12-29):
拆一个0-30V 0-5A可调电源Eventek KPS305D,实测电流可达5A,但是拆开觉得做工一般贴片电容都焊歪了。看到了431电压基准和847光耦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

网友A:
说出让我死心的价格

网友:
貌似淘宝上200块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让我死心的价格

165块大洋,这个电源波纹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65块大洋,这个电源波纹有点大

不算太贵,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一看就是大厂出品

网友B:
现在这种稳压电源也不用变压器加线性电源了?都是开关电源一统天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稳压电源也不用变压器加线性电源了?都是开关电源一统天下了吗
...

重量轻,可靠性低,开机的时候瞬间电压波动大

网友C:
还是喜欢大变压器的,虽然待机功耗大

网友:
看这个元件,5A电流够呛

网友D:
tny277最大支持功率才23.5W,,,,,后级能有30V5A才是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ny277最大支持功率才23.5W,,,,,后级能有30V5A才是见鬼了

主开关电源在上部,Tny277集成控制器应该只是个不可调节的辅助电源

网友D:
不好意思,看混了,底下还有3只大功率管,应该有5A的了

TNY277只是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看混了,底下还有3只大功率管,应该有5A的了

TNY277只是辅助电源 ...

哈哈,我用它正负短接,30V能输出5A。维修主板时,也可以用来烧机

网友(2022-02-08):
很实惠呢。才165元,有点超值了。波纹大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开机等一会再使用,避开刚开机时的脉冲冲击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大变压器的,虽然待机功耗大

现在铜涨价了,同样功率的线性电源的话,价格翻倍也难买到。不过,线性电源的电源质量好,波纹小,更平滑,电路可靠,不容易坏,寿命长。坏了的话维修起来也相对简单一些。各有所长,就看各人的喜好了。

网友:
同价格可以收台线性305dm,耐用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