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转机?!嘉卓旗舰店那个标成JMS562的盒子居然是个JMS578?!

楼主(2021-12-29):
前些日子我在嘉卓旗舰店买了个硬盘盒,当时底下的说明是写着JMS562的,原先我还以为这芯片居然降格做成单口,难道是厂家良心发现?结果今天发现了一些端倪。
因为这个盒子比我的移动硬盘保护袋大些,加上里面的SATA口会翘,这段时间我一直直接使用不像我的其他移动硬盘一样使用保护袋装起来,然后今天给二奶换系统的时候偶然想起这个JMS562可能可以修改休眠参数,从原先的3分钟修改到10分钟这样我好用来做NAS交换盘,然后下了两个562的固件包,连着刷两次都失败,有点小绝望。
本来想着就这么用吧,手抖不小心打开FwUpdateTool_v1_19_16_24.exe,芯片组那行写着“JMS577/9 Series”。
难道这玩意是JMS578?
但是PID是0562应该没错啊!

由于手残,前面拆了半天拆不进去,放弃。
打开JMMassProd2_v1_16_14_27,进RD模式,右边EEPROM除了VID和PID全清空,量产完重新连接,系统弹出提示插入了一个JMS579。
为了证实这个,再次打开FwUpdateTool_v1_19_16_24.exe,DUMP固件,连带NVRAM一起,然后用文本文件打开发现里面确实跟JMS578一样,在固件头写着JMicron JMS579,连文件尺寸都是50KB不带差的,刚才刷的JMS562是256KB的固件包,EEPROM芯片容量不对的话确实容易造成刷写失败,不过厂家一般不会为一个能低配的主控搭配一个大容量EEPROM,所以试了下直接刷入JMS578 108.01.00.01固件,插拔,成功了……

这年头啥都玩摸奖???

更新:刚才看了一眼,页面图换了两波了,这次直接说自己是JMS578看来是相当有自信
更新2:刷入JMS578 108.01.00.01固件后休眠状态支持灯灭,原先灯是一直亮着的,算是一个改进,另外传输速度有一定提升,4K也翻倍了

网友A:
支持楼主验证,好像562 基本都是做raid卡,578才是走量通货,卖家秀不会吃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验证,好像562 基本都是做raid卡,578才是走量通货,卖家秀不会吃亏的 ...

起初我也挺怀疑的,因为562的话会出现一个主从AHCI控制设备的项,但是这里没有,要不是对比EEPROM尺寸然后DUMP出来验证的话真让他蒙过去

网友:
578 不过15块-18块,折腾什么劲。
手里10来个578
18-20-30块买的,

网友B:
你拆开看看芯片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看看芯片不就知道了

拆不开,这次的包装太奇怪了

网友(2024-07-08):
578怎么改休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