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睿登6024开箱,开箱也算拆吧

楼主(2021-12-29):
今天刚到货,打开看看
正面一个产品全图

产品名称,

底面写有主要参数

电池粘在外边

打开后就是说明书了

下面就是睿登6024本体了,旁边有一些配件,温控探头,接线端等

全部掏出来看看

网友:
都出到24了啊?

网友A:
为啥不拍一下电路板那面?

楼主:
esp12f

电池 1220这电池有点小啊,2032多好

背面整体

主电容 ECD主电容,输入端三个,输出端三个

两个保险,30A的,保险座据说只能10A以下

继电器30A的

楼主:
输入端子,标有正负极

一些芯片

两个大线圈

一个小电容

g050n08

继电器输出用一根线连接

楼主:
数字键区域

编码器,和几个功能键,输出键

开关机键,数据调出写入,电流电压设置键

电源输出接口

电脑端界面

很简单,就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B:
看着很高级,说出价格让我死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高级,说出价格让我死心吧

带wifi 380元

网友C:
输入电源用的是啥能展示下吗?

网友:
可惜是非隔离降压,好点的至少采用反激式隔离电源,再好点输出侧同步整流。类似的我网购过,笔画屏20瓦升降压版本,最大好处液晶屏没频闪,手机录像测试风扇视频能看清电压电流,避免LED数显频闪录像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源用的是啥能展示下吗?

额,现在笔记本电源,供电开机,还没想好啥电源,主要用不了太大电压

网友D:
还有一堆60伏电源 是不是买一个睿登消耗一下啊

网友E:
看起来高达上,实操如何?价格多少,我也想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堆60伏电源 是不是买一个睿登消耗一下啊

我不想理你,你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高达上,实操如何?价格多少,我也想剁手

新品有190的优惠券,现在没有了,发货那一天劵就下架了,劵后380.我的是带WiFi的,贵30

网友:
外观漂亮了,价钱也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堆60伏电源 是不是买一个睿登消耗一下啊

求包邮赠送

网友:
劵后380-190还差不多,人m币这么贬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拍一下电路板那面?

手机只能九图,你回复的太快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字键区域

编码器,和几个功能键,输出键

手机端界面,可惜新手机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