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银行的K宝怎么利用?

楼主(2021-12-29):
银行的K宝,除了拆电池就没别的利用价值了吗?

网友:
我是小白,只会拆电池

网友:
还有1个1MB的flash可以用

网友:
也拆过一个,电池不大,还有只法拉电容,小型的,。

网友:
电池充电ic

网友:
耳机插头留着有用

网友A:
本缝合怪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当时手上有一个农行的金E顺的废盾,想的是自己刻版或是白嫖个打版的机会,然后找个屏跟他的屏差不多大小的电子表抄板,塞一个电子表进去当时钟用,如果内部体积允许顺带再抄板一个U盘到板子背面接到原机的MICRO口上,板子还有位置的话,还可以画上NFC的线圈在里面塞两个CUID或NFC卡芯片进去,因为电子表通常只用三个按键,多出来的两个的可以当做NFC的切换用,但限于实力,只能想想。
反倒是很早之前农行那种长的像U盘的铝合金U盾,可以完美的塞下G2版型的U盘,然后指示灯的位置打个孔,拿基佬胶再粘个水钻上去,逼格满满,这也导致最终这盘让女同事借走就不还了,直到后来把水钻用掉了,后边的塑料盖也用丢了,上面的中国农业很行也磨的快不行了,才又还给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缝合怪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当时手上有一个农行的金E顺的废盾,想的是自己刻版或是白嫖个打版的机会,然后 ...

女同事呢?
意思是用到没有意思了不想用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