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18650电池充电器给32650铁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1-12-29):
18650电池充电器能给32650电池充电吗

网友:
不行吧,锂电是锂电,铁锂是铁锂。26650锂电可以用18650充电,铁锂不行。

网友:
磷酸铁锂的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首先充电器的类型(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和电池类型(铁锂)不匹配,
其次18650用的0.5到1A充电电流和32650用的充电电流1.5到3A不匹配.

网友:
18650电压是4.2V    32650电压是3.7

网友:
18650多数是三元材料,截至电压4.2v
32650多数是磷酸铁锂,截至3.65v
结论,不可以
另外,32650要加上保护板再进行充放电操作以保安全

网友:
肯定不行,充电截至电压差的很大,18650满电4.2V,铁锂满电3.6-3.65V,最多充到3.65V,你用4.2V去充结果就是过充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