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至强e3-1225v3用普通主板及普通内存 2个插槽只能识别使用1根内存

楼主(2021-12-29):
我的一个 志强 e3-1225v3 被一个买家在闲鱼上拍去了,到他那用的是 普通主板及内存,现在因为他主板上2个插槽只能识别使用1根内存 要退货,我是给他退呢还是不退呢?我让他承担我给他的发货运费,他不干。
这个U 在我dell 工作站 上用的是4根ecc内存。

网友A:
e3 1225v3没有兼容性问题 怀疑买家自己CPU摔了 买你的掉包 要确定是不是你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 1225v3没有兼容性问题 怀疑买家自己CPU摔了 买你的掉包 要确定是不是你的CPU ...

极有可能是掉包。

网友:
e3 1225v3没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1225的兼容性没问题的

网友:
确实这个CPU不存在买家说的只能识别一根内存的情况,要么主板损坏了要么CPU元件损坏了,以前看到过CPU中央的小电容掉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3 1225v3没有兼容性问题 怀疑买家自己CPU摔了 买你的掉包 要确定是不是你的CPU ...

不要这样。IC 上都有码的。。人家怎么换??就CPU 和主板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IC 上都有码的。。人家怎么换??就CPU 和主板一个有问题。。。 ...

所以我建议分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CPU

网友:
正常来说,有2种可能导致出现这个情况,一是CPU底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无法识别双通道,用砂橡皮擦一擦触点即可解决;二是主板上的CPU针脚歪了,常见于装反了CPU,然后压了一下发现错了再重新安装,就会出现针脚压歪导致不能识别双通道,将针脚挑正即可解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会导致不能识别双通道了

网友:
现在咸鱼真是太恶心了!

网友:
cpu和底座接触不亮可能会产生此类问题。最大的可能是cpu没装好,或者cpu触点氧化,或者针脚断/歪,如果外观一切正常,那么cpu没装正的可能性最大,取下来好好再装一下可能就没问题了。

网友:
让他重刷一遍BIOS,我曾经一张华硕主板4个内存插槽只能任意插2个,重刷BIOS后解决。

网友C:
如果确信CPU没有问题,坚决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信CPU没有问题,坚决不同意

我这个买家很奇葩,我都同意他出来回邮费,我给他退货,结果他不干,今早申请了闲鱼小法庭仲裁,结果就在刚才,我以9比2超过半数 胜利了。货款已经到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买家很奇葩,我都同意他出来回邮费,我给他退货,结果他不干,今早申请了闲鱼小法庭仲裁,结果就在 ...

你同意他出运费出退回都不想退,这明显说明不是为了调包而买的,可能是真遇到问题了。闲鱼上确实有些恶心赖皮的买家跟忽悠人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同意他出运费出退回都不想退,这明显说明不是为了调包而买的,可能是真遇到问题了。闲鱼上确实有些恶心 ...

刚刚在酷安社区看到了一条防骗指南,你可以去看一下,只要不是专业的卖家或者买家,几乎都有被骗的经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买家很奇葩,我都同意他出来回邮费,我给他退货,结果他不干,今早申请了闲鱼小法庭仲裁,结果就在 ...

注意评价时候的用词,既要说清楚买家的阴险套路,又不能带脏字,(我因发了垃圾俩个字被屏蔽)否则会被判定为不文明,评价语也会被屏蔽!切记!

网友:
你下次语言可以精炼一些。精简后:你卖了个E3-1225 V3,卖家是通用主板民用内存,安装后卖家称只能用单通道内存为由退货,运费协商未果上闲鱼小法庭,U本身你一直在dell工作站正常使用!

网友:
之前我还想入手一块E3 1225 V3呢,所以逛了一阵咸鱼,看到有卖这种残疾CPU的,只能使用单通道内存。这种现象不是兼容性问题,是CPU坏了,所以应该是买家想掉包。

网友:
我曾经在b85主板上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原来那个G3260的u在H81主板上两个内存槽都没问题,放新买的b85上面就出现13槽可以,24槽不行,最后拆下U用2b软橡皮擦轻轻的差干净u的触点,再吹干净针座,放上去就能识别四个内存槽。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针座和u的触点对不正不是完全对应上造成的,我也是当时第一次用这种intel的底座。以前一直是amd的U或者775的U,775的还没拆过